[維修實例] ASUS B85M-G 過電風扇會轉沒畫面

楼主(2022-05-29):
在維修一片 POWER ON 後,CPU風扇運ˋ轉幾秒後停止,不斷的重覆此狀的主機板B85M-G的同時,
我在PCHOME露天拍賣以200元台中面交又下標了一片同樣是B85M-G的主機板,故障原因是過電風扇會轉沒畫面,
晚上面交時賣家告訴我他有重燒過BIOS也沒用~~~
1.        拿到主機板時用電表的Diode mode 量測各個供電點對地的Diode resistance,
        確定沒問題後再裝上CPU ( 怕燒阿~~)
2.        只上CPU然後供電,風扇可正常運行,沒有顯示畫面(HDMI介面),也沒有聽到任何的嗶聲
3.        拿到主機板的當晚我的CH341A也到了,既然都來了,也來練習一下BIOS的燒錄,
        Pigoo有一個獅子魚分享的 B85M-G BIOS,剛好拿來用,燒錄好後開機,
        仍然不顯示,但卻有一長兩短的嗶聲,經Google後故障問題是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其實我也不確定
4.        改接VGA也不會顯示,再外接顯示卡也不會顯示,同樣是一長兩短的嗶聲
5.        想了解為何不顯示,Google了 HDMI和 VGA等的介面線路
6.        外行的我摸索了半天,仍理不出頭緒,各個電壓都正確,風扇也正常的在運轉
       電池拔了,也清了CMOS,Google也有找到可能是RAM錯誤,
       我的RAM是從別台正常的電腦拔來用的,所以確定是好的
7.        看著主機板上有些許的灰塵,還有不少沒清潔乾淨的白色殘渣,
       拿著放大鏡邊看邊清潔,突然發現基板上有一個異樣的區塊,
       感覺有點爆板的樣子,查看點位圖,查到的訊號是S_SMBCLK VSB斷線沒連接到南僑
8.        我用爛爛的焊接技巧,補上一小段的銀絲線,上CPU,RAM 開機
       嗶一聲,螢幕顯示BIOS問題,按下Enter鍵,進入BIOS設定畫面,
        完修~~~
9.        此次的完修只能說是瞎矇…矇到的~~
   9.1        不知大大是否知道 ASUS B85M-G 一長兩短聲是顯示卡還是RAM故障
   9.2        查看點位圖的SMBCLK,分別連到 DIMM 和 PCI_E,以這樣來看的話
                一長兩短聲是 RAM 故障才對 ??
   9.3 如果不是S_SMBCLK VSB斷線的話,會建議該如何繼續查下去呢
   9.4 正規的話…還是需要有示波器量測訊號吧?? 新手沒示波器~~~逃走

主機板異樣處

主機板異樣處

主機板異樣處

斷線處補上銀絲線

斷線處補上銀絲線

斷線處補上銀絲線

网友A:
網路上的'總整理'  請小心  有時候非官方來源  江湖傳說 可以聽聽 需要自行驗證

你這就是被 網路上的'總整理' 帶到歧路 在一長二短 顯示卡之間 鬼打牆

關於ˋ故障音  我找到這篇  是用關鍵字 [Asus的故障音]
[主機板] 華碩主機板裝機後開機無顯,通過連接蜂鳴器的辨別方式
https://www.asus.com/hk/support/FAQ/1029959/
蜂鳴器回應一長聲二短聲
記憶體的偵測異常,請確認記憶體有正確安裝在主機板上。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35-1-1.html
這一篇跟你故障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總整理'  請小心  有時候非官方來源  江湖傳說 可以聽聽 需要自行驗證

你這就是被 網路上的'總整 ...

謝謝 SIMON1016大大的提醒,真的是鬼打牆,
你說的那篇華碩官網的說明我後來也有看到,所以才會也鎖定式記憶體問題,
官方來源….了解   筆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35-1-1.html
這一篇跟你故障很像

獅子魚大大 謝謝你提供的連結,真的很像,
應該先來Pigoo搜尋資料的 ~~~
剛在 pigoo用一長聲二短聲搜尋不到資料 用一長兩短聲就會找到帖子
用一長或二短也可以搜到  看來要善用多個搜尋技巧

今天下班也來不裝記憶體,看他會出現哪種警報

楼主: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謝謝你提供的連結,真的很像,
應該先來Pigoo搜尋資料的 ~~~
剛在 pigoo用一長聲二短聲搜尋不到 ...

分別拿ASUS 和 GIGABYTE 的主機板來測試
ASUS B85M-G                  主機板沒裝記憶體  : 一長兩短聲
GIGABYTE GA-H110M-M.2 主機板沒裝記憶體 : 一長聲

如 SIMON1016大大所提示,最好還是找官方的說明,免得到處搜尋到錯誤資料,
就會鬼打牆一樣,然後徒勞無功,懷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