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雜牌掃地機器人問題

楼主(2022-05-29):
通電有亮燈,但馬達都不動作
紅圈處為吸入馬達跟掃把馬達接線端
使用夾子將紅圈處觸碰白圈處4腳任何一腳馬達就會轉動
請問白圈處2顆的名稱為何,還有可能是這兩顆的問題嗎

网友A:
IC 什麼編號都不提供,哪知道是什麼呢?

應該是是開關二極體,可能故障無法導通,或是沒有訊號過來

网友B:
你這樣的 照片重點沒有拍清楚  [零件上面印字 與 電路銅箔走線]
這樣的照片很累人   所以往往導致  沒人幫的到你

白圈處  是 SOT23包裝 N-MOSFET  的 G與S兩極
例如   https://www.vishay.com/docs/68645/si2302cds.pdf
通常是用 來控制 馬達通電

紅圈 馬達 正負極
正極 分別碰觸 N-MOS G極時  MOS都會呈現  全導通
負極 分別碰觸 N-MOS G極時  MOS都會呈現  半導通 ( 這類MOS GS 1.5V 已經可動作)
負極 分別碰觸 N-MOS S極時  跳過MOS控制  全導通  (S極是 接電池負極B-)
正極 分別碰觸 N-MOS S極時  呈現短路 燒機  試幾次就不用修了 (馬達正極是接電池正極B+)

你運氣真的很好  可能沒能做到上述末項組合情況
且 電路本身N-MOS G極  到右上IC 之間有電阻擋一下 不然上述1和2項 容易燒右上IC

結論:
1. 白圈處  N-MOSFET  沒壞
2. 夾子亂跳接  有ˋ這種習慣  哪天沒說 接下來所有人會被搞死
    就像 油箱灌水  不知情的修車人會被玩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什麼編號都不提供,哪知道是什麼呢?

應該是是開關二極體,可能故障無法導通,或是沒有訊號過來 ...

抱歉,我很想拍,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手機問題,拉近整個會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的 照片重點沒有拍清楚  [零件上面印字 與 電路銅箔走線]
這樣的照片很累人   所以往往導致  沒人幫 ...

可以請教一下像這種超小零件,手機貼近要拍時都會糊掉,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像這種超小零件,手機貼近要拍時都會糊掉,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拍嗎 ...

手機拍照微小物品,要開小花(近拍)模式,解析度用最大,不能變焦,因為手機變焦是數位的,除非你的手機是高階有光學變焦。

最好是用書本墊高手機,手機就不會抖動,讓手機自動抓到焦距,拍完放大看看字跡是否清晰,然後截圖,就可以得到絲印的零件號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像這種超小零件,手機貼近要拍時都會糊掉,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拍嗎 ...

網上應該會有 近拍模式教學    我文筆差就不多事了

零件上的印字  是辨識電子零件重要依據線索

東西就在你手上  你要找千萬理由  說原因
還是用盡手段  想辦法知道印字
當然事事總有條件缺失情況   那至少表現一下[誠意]  自己想辦法把字看清出  放大鏡也行  打字出來也不是不行

一張亂糟糟的照片  你不覺怎樣  我是覺得在侮辱技術人   要加錢  很多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上應該會有 近拍模式教學    我文筆差就不多事了

零件上的印字  是辨識電子零件重要依據線索

拍謝拍謝,我再好好研究一下手機功能,還有先除上面的類似膠物,等清楚了我再上傳或打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像這種超小零件,手機貼近要拍時都會糊掉,有什麼特別的方式拍嗎 ...

手機鏡頭前面加個放大鏡片

不想花$, 可以從廢光碟機上拆雷射頭鏡頭..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488258141

想花點$, 可以在網拍找夾式手機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