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ITEON PA-1311-2A1 NTC代用一問

楼主(2022-05-29):
型號:LITEON PA-1311-2A1

此為 iMac 電源板,原故障為短路,測量到 Q100  21N65M5 電晶體D-S擊穿、保險絲斷,正想拆解時

因這顆 NTC 藏在黑色固定膠裡面,在去膠時候戳破了,經過 Google 找到 LITEON 其他參考關鍵字 TTC 104

找到 TTC3A104H、TTC3A104F,100K 尺寸 3mm,沒想到還有分 H (±3%) 、F (±1%)

想請教的是這顆有需要找 1%精度的嗎,可否安裝 100K 尺寸 4mm、5mm

按照 lazy104 大說的,NTC功能似乎一般

網路上找到一張圖,一沱黑膠,而且和散熱片相黏

去除乾淨,編號為RT100

電子材料行有他牌NTC 100K 1%的

网友:
那篇所提到的NTC是屬Inrush Current Limiter, 一般是安裝在電源輸入的地方, 負責抑制瞬間湧浪電流

大大拆下的這顆其包覆導熱膠緊貼在散熱片旁, 應屬溫度偵測或補償校正用;
亦即可能偵測HS2溫度過高時要做相對應的動作, 其100Kohm為25°C時的阻值, 動做點要看特性曲線才知道.
這種一般都是反應慢的保護機制, 精準度通常沒要求那麼高, 尺寸塞得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