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東訊總機SD7706E話筒零件請教

楼主(2022-05-30):
手上有幾支話筒不是麥克風有問題就是聽筒聲音變小,

之前已經把好的互相組裝使用,但後來還是陸續故障

請問這種零件淘寶找的到嗎?東訊好像是台灣生產,零件會不會是特規?

网友A:
大的叫受話器小的叫電容咪,用這名稱去搜尋一定找的到。
這當然是訂製品特規,這種零件不會有標準品做好一堆等著人們去買,材料行或掏寶大都是工廠剩料秤斤賣給材料行的,所以詳細規格與生產日期多半不知,只能買回來自己測試。

要買時簡單的規格還是要自己量,例如外型尺寸(直徑與厚度)與交直流阻抗各是多少,有這些基本規格買回來能用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如果不做功課也能在網拍直接買整個話筒但不保證是近期生產的新品,在台灣高濕度的環境是這類物品的殺手。
記得以前當兵時用的 EE8 電話機在裝檢前都要丟進去木板與燈泡自製的烤箱內烘上至少一天,烘完後聲音變的清晰又響亮裝檢當然也能過關。

楼主:
我手上有一備用聽筒,接上就好了。
好神,馬上找到零件,我連關鍵字是什麼都不曉得,謝謝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叫受話器小的叫電容咪,用這名稱去搜尋一定找的到。
這當然是訂製品特規,這種零件不會有標準品做好一 ...

電容咪,這名字真有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咪,這名字真有趣。

港式用語,早期DIY電子雜誌常用
現在叫作電容麥克風,那個時代很多電子書籍是香港來的

网友:
Q:手上有幾支話筒不是麥克風有問題就是聽筒聲音變小,
之前已經把好的互相組裝使用,但後來還是陸續故障

Ans: 因為根本沒有抓住root cause,
提示: 問題就在照片中,
如果不是麥克風和聽筒問題,
你覺得問題點在哪?
也可以想想為什麼接上備用聽筒就好了?

网友C:
試試 接點清潔劑 處理 RJ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港式用語,早期DIY電子雜誌常用
現在叫作電容麥克風,那個時代很多電子書籍是香港來的

咪高峰 / 麥克風 這兩種翻譯都存在很久,以前在書本上都有見過,我不熟粵語,遇到這個咪的時候,我一般就讀咪(ㄇ一),在台灣大多數人應該也是這樣吧

近年常聽對岸把電容麥克風讀做「電容ㄇㄞ」(還有動圈ㄇㄞ等,依此類推),寫起來一般還是電容麥,因此原本沒有把這兩種翻譯聯想在一起,剛剛查了一下,才發現這個「電容ㄇㄞ」原來就是「電容咪」的粵語發音啊!

网友:
受話器在淘寶一顆大約不到10元!可是要買大量才划算!如果有室內電話要換就可以將聽筒的受話器拆下來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 接點清潔劑 處理 RJ11

我一開始是換線,結果還是一樣,沒想到接孔也可能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