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22-05-30):
之前有一块所谓的自动DC-DC升、降压电源模块(型号Fkecl_CP8S),上次用在升压12V铅蓄电池给汽车电瓶充电时,设计不合理的MCU、LED电压表显示供电电路因高压而损坏(也有可能在大功率负荷下,瞬时电压尖峰导致),MCU也挂毙……好在主电路(由XL6009E1、LM2596S组成)工作仍旧正常。
但没有个LED电压表做点缀总感觉缺少点啥,所以想修复它。无奈这个可以切换输入、输出两路电压显示的电路采用了STM8S003F3P6(MCU),里边有程序,而且自己也不会重写这样的程序,所以想在网上看看有没可以替代的。

如此一来,非但没买到理想的替换元件,倒是心痒又败了几个模块回来……

喏,下边的1号模块是带LCD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的真正的自动Boost、Buck电路;模块2号是带LED输入、输出电压显示的Buck电路;模块3号呢就是损坏了电压表头的那家伙,它是伪自动升、降压的。为何为么説?因为它采用的思路是,先用左边的XL6009E1升压到30几伏特,然后呢根据需要让LM2596S组成的Buck电路降压到需要的值。正因如此,电压表头部分还得采用一个由XL1509构成的Buck电路将前面的30几伏特的电压降到适合的3.3V——这样的供电对MCU很不友好!这可能就是该模块再也没商家卖的缘故。
模块4号是一个LED电压表头,本来想着可能是由STM8S003F3P6组成,可以拆来自己烧个程序或者怎么样,修复那个损坏的模块。结果拆开一看没能如愿……

模块1号总体使用下来相当不错,输出可以CC、CV,因此输出可以随便短路,基本不用担心损坏。模块在Youtube上有不少玩家做了测试,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自己搜搜看看。但有个小问题,就是启动瞬间似乎有超过设定电压值的过冲,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在接入精密设备前最好先让输出电压稳定了再接入。
如果嫌LCD背光太亮、大负载下电压纹波太大,自己可以稍作打磨的。以下是自己粗测的输出30W时的纹波图:

各位坛友也可以晒晒自己手边的DC-DC电源模块,相信玩的人不少吧?

最后,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世界少些躁动,让地球的高级生物们生活回归正常,像植物界如此平和,不好么?

网友A:
LM2596 的這個最好確認一下實際的切換頻率。
規格書切換頻率是150KHz,但仿冒品只有25~50KHz。  而且輸出電流應該都是虛標。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404-1-1.html
自吹自擂,更換後很好用可調電壓帶顯示又可限流,防呆/價廉 又可鎖定上次設定電壓/電流,蠻適合充電用,可惜電流限制在3A以下適合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404-1-1.html
自吹自擂,更換後很好用可調電壓帶顯示又可限流,防呆/價廉  ...

谢谢WKM大的分享!
如果散热好的话可以到4A。本来俺想将它作为48V电动车电池组供电给汽车电瓶充电,无奈其输入耐压不够,而且担心万一使用中发生击穿短路,高压直接到电瓶端,会损毁车控电路,得不偿失。
想想还是自己制作的隔离充电器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 的這個最好確認一下實際的切換頻率。
規格書切換頻率是150KHz,但仿冒品只有25~50KHz。  而且輸出電 ...

嗯,是的。
从纹波(涟波)频率(180KHz)上看,似乎没啥不对。
这个LCD DC-DC模块滤波用的电解电容,损坏的那个倒是牛角电容,但不知是不是钽电容,没细看。

网友:
ciko老師送的獎品一直在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73-1-1.html
第3張右上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从纹波(涟波)频率(180KHz)上看,似乎没啥不对。
这个LCD DC-DC模块滤波用的电解电容,损 ...

如果測到是 180KHz,那應該是模塊2這個。 它用的晶片是 XL4015E1.

模塊3 照片中主晶片是 NS LM2596  <==  應該是仿冒品。

网友:
請問如果模塊輸出後,再加一個電感>再+一個耐壓大一點的1000uf電解電容,可行嗎?會影響mcu或mos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