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GA-H110M-M.2 電路圖,點位圖

楼主(2022-06-01):
Pigoo論壇上的大大門,小弟這次要維修的是 GA-H110M-M.2這塊主幾板
遇到的問題是不定時的會自動關機,有時很快,有時很久,求電路圖和典位圖,感謝
有進行的過程有
1.清潔主機板(拿到時有很多毛絮)
2. 用燒錄器燒錄最新版本的BIOS F24 (官方下載)
3. 清除過CMOS
4. 運行時檢測各部零件,沒有發現異常溫度

目前想要量測各部電壓是否正常
請教前輩們能否指點維修方向呢,感謝~~~

另外請教圖二中的 CPU VAXG 0.012V 算是正常嗎??

(圖一) GA-H110M-M.2 主機板外觀

GA-H110M-M.2

GA-H110M-M.2

(圖二) BIOS設定畫面中,各個電壓檢視

GA-H110M-M.2-1

GA-H110M-M.2-1

(圖三) BIOS設定畫面中 CPU 溫度

GA-H110M-M.2-1

GA-H110M-M.2-1

网友A:
可參考以下的電路圖跟點位圖
GA-H110M-DS2 R10.pdf (919.13 KB, 下載次數: 177)

Gigabyte GA-H110M-S2 Rev1.0 Boardview(PDF).pdf (76.25 KB, 下載次數: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以下的電路圖跟點位圖

收到,感謝獅子魚提供寶貴的資料
目前主機板在公司已經運轉快3小時都沒有自動斷電的現象,
公司是吹著冷氣的,有用Burn test 測試也沒什麼錯誤,
再觀察看看,下班帶回家也用 Burn test 燒機看看

楼主:
經過一晚的連續運轉測試,竟然都沒有自動斷電的現象了,還無解,目前在家裡持續運傳中
1. 還在觀察 主機板是否因為熱的原因讓某些元件故障而自動斷電 ??
2. 也可能因為 BIOS更新後,持續優化CMOS後,讓主機板能持續正常運轉 ??
3. 目前是用 G4500在測試, 會換上 I5-7600K,看看會不會讓自動關機再現

以上

网友B:
不定時的會自動關機 大概綠是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時的會自動關機 大概綠是POWER

baritone7563208大大
  謝謝你的回覆
  目前更新 BIOS後運轉順利,已經沒有自動斷電了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