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AC to DC變壓器的一些問題

楼主(2022-06-0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最近在淘寶閒逛時,看到各式AC to DC變壓器,但是越看越糊塗

舉例來說,我看到同樣是12V/2A變壓器

大多賣的都會說:適合監控、攝影機、小螢幕、路由器、DVD機等等,有的則會多寫支援外接硬碟 (應該DVD機能用、驅動硬碟馬達也不是問題才對)

少數幾款則會特別寫說「適合按摩器」之類的、

或是特別寫「此款不可用在馬達、電機」

但是看這些變壓器,同樣12V2A,外觀也都長得一模一樣,也是美規插座、5.5*2.5mm

小弟我就不是很懂了,變壓器規格只要符合裝置要的,不是都可以用嗎? 是變壓器製造有什麼技術不同,所以不可用在某些類型裝置?

是否有前輩可以解惑,感激不盡

网友A:
這跟電源的瞬間超載能力有關,因為馬達(感性)類的負載需要較大的啟動電流,
所以特別說明可使用馬達(感性)類的負載,表示瞬間超載能力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跟電源的瞬間超載能力有關,因為馬達(感性)類的負載需要較大的啟動電流,
所以特別說明可使用馬達(感性) ...

感謝解惑

這樣我理解是 ,啟動裝置需要的電流就是: 監視器=路由器<<<<<<<<<按摩器

那如果是要拿來驅動DVD機、外接3.5吋硬碟,這種有為微型馬達的

會是監視器、路由器<<<<<3.5硬碟、DVD機<<<<<<按摩器?
還是監視器、路由器=3.5硬碟、DVD機<<<<<<<<<<按摩器?
還是監視器、路由器<<<<<<<<<<3.5硬碟、DVD機=按摩器?

一般的監視器、路由器用12V/2A變壓器可以拿來用嗎?

還是說這類裝置也像按摩器一樣,屬於需要負載較大啟動電流的馬達?  還是說這些微型馬達並不會需要較大的啟動電流?

不知道是否有前輩能繼續解惑

网友:
除了  電壓  電 流 以外 ~
你還要 考慮  干擾 的問題 ~
一些有關  聲音 訊號  頻率 ........... 抗干擾的程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解惑

這樣我理解是 ,啟動裝置需要的電流就是: 監視器=路由器

買變壓器就是以"大廠"與"真品"兩個大方向去選購,因為大廠標示的規格大多不會騙人,確定你買到的是真品而不是假貨,否則也是白搭,不要去糾結 監視器<路由器<按摩器 的順序,因為大部份的賣家也不會真的去測試。

用講的都不準,下圖是烏骨雞學姐在賣的全漢 12V 2A電源供應器,我上電子負載測試一下。

我用這下圖這種方式是不好的,只是測試一下而已將就將就。

▼用2A負載測試。

▼用2.5A負載測試。

不是2A嗎?怎麼可以用到2.5A?這個變壓器我常超載在使用,變壓器加負載有壓降是一定會的,只是一定會落在規格範圍內。

白牌或假貨的變壓器呢?那就跟假貨的鋰電池一樣,多少Ah 都任賣家自己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