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BLUE SKY FU-323 三層烘碗機鼓風扇轉速不足維修實例

楼主(2022-06-02):
BLUE SKY FU-323 三層烘碗機鼓風扇轉速不足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開機後鼓風扇轉速不足、或時轉時不轉,之後散發塑膠燒焦味,最終燒斷192°C溫度保險絲

2.型號~BLUE SKY FU-323

3.拆開底板內部機構配置

4.控制電路板檢測正常電解電容更換新品

5.鼓風扇蔽極式馬達總成細部分解,轉子軸心清除油汙再塗抹高溫黃油;合銅軸承清除油汙,潤滑油棉油乾添加新油

6.組裝上電測試運轉順暢,消耗功率約15.5W

7.整體清潔後開機測試照

{n_164:}

网友A:
請問控制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要更換新品的原因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控制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要更換新品的原因為何?

一般來說, 這是只有用心的維修者會做的事..
拆都拆了,  只是多個工, 把未來有機會壞掉的零件換掉..
讓維修品能用更久, 減少未來返修的機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控制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要更換新品的原因為何?

通常都會順便換~
返修真的很煩~
按鍵也會換~
特別是這種要拆很多才拆得下來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控制電路板上的電解電容要更換新品的原因為何?

電解電容 是有壽命的 ~

這 機器 使用多少時數   該換的還是趁早換了~

目前也許没壞 但你不知道 或許 明天....後天.....

與其如此同做一次工 不如一起換了 ~

省的不確定性 的返修可能 ~

网友B:
其實蔽極馬達也有滾珠軸承的,只是可能因成本關係很少廠商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蔽極馬達也有滾珠軸承的,只是可能因成本關係很少廠商會用。

panasonic 除濕機 蔽極馬達是滾珠軸承,

national 除濕機 蔽極馬達是合銅軸承 ,去服務站買新蔽極馬達已改滾珠軸承,
只是ˊ軸心由5mm改4mm 加熱縮管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