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室外機板FTKE25BVMT 室外機板故障顯示U4代碼求助

楼主(2022-06-02):
大大們,我有個問題想請教,大金Ftke25bvmt 室外機板故障顯示代碼U4,想請問通常會是電晶體燒毀還是有其他原因?感謝!

補充內容 (2022-6-15 06:52 PM):
樓下12樓有解決過程分享

网友:
請 把電路板拆出來 照幾張特寫.

並且說一下 通電後機板作動情況.

是否有先出現其他代碼最後才卡在U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HOME 有人在賣機板 1300 直接換比較快

sunlightboy 並不是問那裡有在賣機板?也不是在問怎麼樣修比較快?或許他只是想知道為什麼而已,也不見得是要自己修。
甲會員上來問︰請問三洋XX型電視.......通常是什麼問題?大家回答去PCHOME買一塊XX元比較快。
乙會員詢問︰請問大同電子鍋........通常是什麼問題?大家回答去蝦皮買一塊XX元比較快。
丙會員...........

如果痞酷網都是這種回答你覺得這樣好嗎?
你如果不知道可以不用回答,但是你這麼回答我覺得不合適。

网友C:
樓上的W老大,何苦呢!氣死驗無傷,反正偶也喜歡專門框人家......

大金故障碼查詢←請點我(非置入性行銷)

室內機BS設備和室外機之間傳送故障

你果你有能力的話,可檢查訊號是否異常(溝通不良)
看你運氣好不好←請點我抓的方向(僅供參考),至於其他請自行搜尋,就不嘎啦嘎拉叫,隔空抓藥難度超高的,又沒$可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nlightboy 並不是問那裡有在賣機板?也不是在問怎麼樣修比較快?或許他只是想知道為什麼而已,也不見得 ...

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W老大,何苦呢!氣死驗無傷,反正偶也喜歡專門框人家......

大金故障碼查詢←請點我(非 ...

這你就誤會了,我沒有一絲生氣,我也相信DELTAMAX 沒有什麼惡意,大家都是成年人,把話說清楚應該都能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W老大,何苦呢!氣死驗無傷,反正偶也喜歡專門框人家......

大金故障碼查詢←請點我(非 ...

嘿嘿 其實我還看錯了...
拍賣網站賣的是 室內機主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其實我還看錯了...
拍賣網站賣的是 室內機主板 .....

真的『麥計較』,其實樓主認為是『電源供應器』故障,希望能有認同而已。

楼主:
謝謝版主和大大們的回覆!
小弟家的大金冷氣有2台Ftke25bvmt 同型號的是前屋主安裝的,今年運氣不佳,上上個月其中一台冷氣故障顯示代碼為U4(內外機通訊異常),本想拆板看是哪個零件燒毀自行更換,但是零件看都沒有燒毀痕跡,以前讀電子科的電錶也不知道丟到哪了,所以去詢問原廠回這機型已停產無備品,所以在空調群組有詢問到最後一塊拆機品(NT1600),就買回來換上恢復正常!結果上個禮拜換另一台冷氣故障一樣代碼,剛好看到版上有同款機型的換了幾顆零件就修復了!但是權限太低沒辦法私訊詢問是不是一樣故障代碼!所以想發訊詢問看看!自己買來換測試看看是不是都是同一個零件燒毀導致!這樣之後也可以回饋分享給大家DIY了 謝謝

网友:
烏骨雞學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問我,為什麼新會員沒有辦法回覆站內訊息?剛好sunlightboy 又提到,所以與大家再次說明,要回覆站內訊息至少要二極體以上(含)才可以,為什麼新會員不馬上給權限?因為來痞酷網註冊的會員我無法分辨是不是來搞破壞,所以我只能先阻擋再說,如果正常的會員,只要在論壇相處一陣子就會升到二極體。
沒有辦法,註冊來破壞的人太多了,我也擋的很辛苦,大家就多擔待。

楼主:
同意版主的想法!這樣才能讓論壇有更多分享!

楼主:
跟大家分享這次大金室外機板U4故障排除過程:
因為之前有一塊一樣故障的電路板所以就互相比較看哪塊的零件有短路或開路的問題,首先AC一次側的水泥電阻R22量測正常有導通,然後DB3 橋式整流器正負極也正常無短路,後面看到Q2這顆C1815 npn 高頻電晶體,因為之前有看到網站有大大分享這顆會漏Leakage,那量測發現三隻腳有短路及電阻也有到M歐姆,所以就把這顆換掉之後量測已無短路及電阻降到k歐姆,之後量測附近零件都正常無短路,上完散熱膏及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後回裝測試U4故障碼消除了!但跑出C5故障碼,之前剛好有遇過為室內機熱敏電阻故障也就是所謂的冷氣溫度sensor,剛好有多買一顆規格10K熱敏電阻,換上之後測試故障碼都消除了!可以在吹上一陣子了!!

网友D:
以前也碰過這張板子,都是U4故障碼。看了一下筆記,換了C20,C23,C27這3顆電容,都是ESR值太高。
量測12V,5V(從12V經過7805而來)都沒有電壓。拆Q2 C1815量沒壞,因此量電容抓出以上3顆。換了就好了。

楼主(2022-07-09):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碰過這張板子,都是U4故障碼。看了一下筆記,換了C20,C23,C27這3顆電容,都是ESR值太高。
量測12V ...

我都是先使用蜂鳴檔位先確認有無短路再量測電容值是否誤差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分享這次大金室外機板U4故障排除過程:
因為之前有一塊一樣故障的電路板所以就互相比較看哪塊的零件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分享這次大金室外機板U4故障排除過程:
因為之前有一塊一樣故障的電路板所以就互相比較看哪塊的零件 ...

可以請問這10K的熱敏電阻位置在哪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分享這次大金室外機板U4故障排除過程:
因為之前有一塊一樣故障的電路板所以就互相比較看哪塊的零件 ...

有看到這篇是用手機發文的
所以圖片會顯示檔名

有檔名是不符合版規的喔

記得在時效內編輯,點吉上傳的圖片,插入本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版主謝謝告知!但是我看已無法修改編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看到這篇是用手機發文的
所以圖片會顯示檔名

謝謝告知!但我無法編輯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問這10K的熱敏電阻位置在哪裡?

熱敏電阻在室內機板後方位置!會有個插pin插在室內機板上!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