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達新牌 TS-7588 吹風機風扇不轉維修實例

楼主(2022-06-02):
達新牌 TS-7588 吹風機風扇不轉維修實例

1.故障~風扇馬達不會轉

2.型號~TS-7588

3.分解外殼後檢查發現馬達降壓電阻絲斷線

4.以小螺絲穿過鉚釘孔,電阻絲末端繞圓圈+墊片+螺母鎖緊

5.組裝測試OK,冷風檔~消耗功率約258W

6.熱風弱檔~消耗功率約565W

7.熱風強檔~消耗功率約1080W

网友:
這牌我修過同樣的故障,不同的點而已!
那個點會在崩掉,不過還是用三年多,已經夠本了。

网友A:
搭版借問一下,其他廉價品牌
如果風量正常但溫度只有溫溫的會是什麼原因,量測線路和電阻絲都有通也沒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版借問一下,其他廉價品牌
如果風量正常但溫度只有溫溫的會是什麼原因,量測線路和電阻絲都有通也沒斷 ...

有機會220V的設備插到110V,
有些旅行用的吹風機可以調整輸入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機會220V的設備插到110V,
有些旅行用的吹風機可以調整輸入電壓.

我老婆常看直播團購.買盲包等亂買一通
有可能是這問題,謝謝!!

補充內容 (2022-6-17 12:25 AM):
結果真的是這樣,買到220V的,難怪都不會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