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s513e 外接有顯示,屏不顯檢修

楼主(2022-06-02):
請問各方先進,小弟目前接修一台s513e,板號x513ea ,故障如標題所述,目前在edp接口中,測得一短路情況,追線後是進圖中小ic,拆掉該ic後短路消失,由於此機沒圖,無法再往下追,也一直查不到該ic datasheet,,請先進們幫忙提供該ic資料,萬分感謝~
小弟相機太爛,無法照出上面絲印字,5aac2

网友:
edp接口  這種東西  基本上對外界面    並且是有要求線路高頻阻抗

所以依形狀   很可能是 TVS diode array
你看看線路 是不是除了 VCC/GND 外  其他腳 都是架在線路上 並無使線路傳遞斷開

找找其他廢板 DisplayPort HDMI  會有這東西
其他 位置如USB 可能也有 但是 雜散電容等級也許不同

楼主:
謝謝賽門大的回覆,目前測我板上的2腳是gnd沒錯,但我的供電腳似乎是第6pin( 有3.3v) ,而5腳沒電壓

网友:
因為不清楚零件位置
沒辦法比對別的點位圖

网友:
查ASUS近幾代的主板可以找到,在 UX330UAR 點位圖找的

加上滿多主板都有用致新的電源IC,MARKING 也能比對到

或許在料板上面就可以找到代用的

G517AH1TP1U

or

NCT3527U 一樣在ASUS板上找的,功能好像一樣?

不同型式,腳位不一樣,G517AH /SOT-23-6/TSOT-23-6

27XXX / NCT3527U

网友A:
Jack大大加油,等你修好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ck大大加油,等你修好的好消息!

此機已修復交還客戶了,處理結果為 楊大俠所找的資料是正解,故障就是nct3727U ,我先試著將6腳和1腳相連,強拉3.3v給屏後就可亮了,最後還是覺得不妥,訂料來換上後維修ok

補充內容 (2022-6-28 09:22 AM):
更正:是nct3527u

网友:
恭喜jACK大大完修,JACK大大出手,就沒有修不好的筆電,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機已修復交還客戶了,處理結果為 楊大俠所找的資料是正解,故障就是nct3727U ,我先試著將6腳和1腳相連 ...

6腳跟1腳短接 是不是液晶就不能調亮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腳跟1腳短接 是不是液晶就不能調亮度了?

我猜螢幕闔上,背光還會亮著,亮度也不能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