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DUAL-GTX1060-O6G 求維修思路

楼主(2022-06-03):
從朋友那收到一張故障的ˊDUAL-GTX1060-O6G有外傷,外接電源的旁邊PCB版邊角直接掰斷 (應該是沒差~都接地的)
上電習慣都先打二極管阻值
12v 金手指 0.370v
12v 外接電 0.330v
感覺稍微低一點了,印象都有400以上
搓到顯存電感時發現只有0.014,感覺更奇怪,但還不至於短路
測量其他都在正常範圍,就開機上電
果然不出所料NVVDD核心供電沒出,倒是1.8v已經出了
找到PWM晶片採用UP9511PQGJ,檢測VCC都出全,EN電壓只有0.012嚴重偏低
開始循線去找發現該信號是由INA3221提供的,記得這是電源監控晶片
該晶片會監控3路12v供電,並且有電流保護,如檢測到有短路就不出EN信號
從 10腳 去搓電壓果然只有0.012說明版上有短路,該晶片啟動保護不出EN
但當搓到第4腳VS的時候怪怪的這應該是個3.3v_F但卻只有0.28左右
對照版上的其他3.3v_F都有出3.3v
看電路圖這個點只有0.288,這晶片要工作是需要2.7 V 至 5.5 V供電?
到這裡就沒有思路了....INA3221也代換過,4腳VS的電容也拔掉也換過依然沒有3.3v
目前還在研究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A:
"但當搓到第4腳VS的時候怪怪的這應該是個3.3v_F但卻只有0.28左右...
對照版上的其他3.3v_F都有出3.3v ..."

照這樣說  第4腳VS  到  上的其他3.3v_F(有出3.3v的點)   應該要連通的
那就量一下有沒有 連通

也許遇上 線路該焊點腐蝕 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當搓到第4腳VS的時候怪怪的這應該是個3.3v_F但卻只有0.28左右...
對照版上的其他3.3v_F都有出3.3v ..."

目前理解就這樣了

网友A:
在旁處取 3.3V_F  先串一小數值電阻再拉線給INA3221 VS/C275

若是 懷疑晶片 真有問題   10以下小數值電阻  先替死渡劫

無事 再撤下小電阻  正式拉線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旁處取 3.3V_F  先串一小數值電阻再拉線給INA3221 VS/C275

若是 懷疑晶片 真有問題   10以下小數值電阻  ...

拉線3.3V_F INA3221 有工作了
目前測得金手指B14處沒有阻值基本上核心應該空焊了
目前請代做BGA重植後側有阻值了(還再回來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