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N68C-GS 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2022-06-03):
電源燈有亮 AC斷電3小時以上 有1/3機率可AC/ON,不需要按機殼的PWON就會開機正常進入Win7,若沒放電三小時以上想再開機機率很低,已排除電供 記憶體 CPU Cmos電池 硬碟的影響

网友A:
版大您好:搭便車請教一下(樓主請見諒)
主機板FOXCONN 2A8CH fsb 1333/1066/800
ddr3-1333 卻只能跑1066(533) cpu:e8400
有點不解敬請釋疑,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大您好:搭便車請教一下(樓主請見諒)
主機板FOXCONN 2A8CH fsb 1333/1066/800
ddr3-1333 卻只能跑1066( ...

記憶體相容性或者BIOS沒更新
進BIOS手動調整電壓頻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相容性或者BIOS沒更新
進BIOS手動調整電壓頻率看看

謝謝!在試看看

网友:
70%都是主機板問題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