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ASUS STRIX B250F GAMING 維修指南 點位圖, 會先無畫面再關閉電源

楼主(2022-06-04):
Pigoo論壇上的大大門,小弟這次要維修的是 ASUS STRIX B250F GAMING這塊主幾板
遇到的問題是運轉一陣子後會先關螢幕再關閉電源,
重複開關主機板多次後,目前有時會無法開機
有進行的過程有
1.清潔主機板
2. 用燒錄器燒錄最新版本的BIOS
3. 清除過CMOS
4. 運行時檢測各部零件,沒有發現異常溫度
5. 無法開機時,有量到核心電壓0.9XV

請問有核心電壓,表示有正確讀到BIOS?? 對嗎??
無法開機,有核心電壓,CPU_LED亮然後就停在這裡,下一步 RAM檢測就不會繼續下去
不知有什麼維修的方向可建議嗎  ??  感謝

ASUS STRIX B250F GAMING 主機板外觀

网友:
點位圖
Asus STRIX B250F GAMING_1.02.zip (165.86 KB, 下載次數: 53)

維修指南
ASUS Strix B250F Gaming Repair Guide.pdf (1.58 MB, 下載次數: 54)

楼主:
收到,感謝獅子魚提供寶貴的資料
話說獅子魚你也太厲害了,比Google大神還神

另外這裏的資料也是滿坑滿谷,應有盡有,
例如今天我下載 ASUS STRIX-B250F-GAMING的 BIOS檔,
發現是.CAP檔,想說是否可以直接燒錄,想想不妥,
在Pigoo搜尋,果然有相關的資了(獅子魚大大提供),
順利的把.CAP轉換成.BIN燒錄成功
有需要的會員,請參考如下的路徑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