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電熱絲的斷點

楼主(2022-06-05):
請問一下

家裡電熱毯不熱了,目前用電表查起來是後端電熱的部分開路
保險絲沒有斷,所以推測是電熱絲有斷點

問題是....這要怎麼查電熱絲的斷點?有點大海撈針的感覺

還是說整組電熱絲換掉比較快?

网友:
可參考電表NCV檔測試,但須提供加熱絲交流供電.

网友:
非接觸式電壓測試
例如: CIKO 在2#提到的電表NCV檔....或是驗電筆(感應式 或稱 非接觸式)

這種測試方式
不直接搭在導體上  而是隔著絕緣  近距離感應導體線路上有無 電場的存在

所以 你得將線路  AC ON  然後像 掃地雷那樣  沿路觀察電場電壓變化 判別斷開位置

另外 說一下  私觀察上 電熱毯產品 大部分斷路問題  多出現在  折疊處的接駁點

楼主:
感謝回覆
但我手邊的電表似乎沒有NCV功能
看來要再想想其他辦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但我手邊的電表似乎沒有NCV功能
看來要再想想其他辦法了

我以前是用探針硬插破絕緣來量測,先對半插,如沒有斷再對半,沒幾次就找到了,注意被插的絕緣記得包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但我手邊的電表似乎沒有NCV功能
看來要再想想其他辦法了

非接觸式驗電筆,主要檢測帶電單一AC火線大多30V以上....視機種,建議ˋ買價廉幾十元(熱銷),有品牌數千元。
送的電壓DC30V正電感應
左邊為萬用鉤表附加NCV非接觸式,實際上有近接功能,視電壓與距離,音效與燈光閃爍不同頻率警告,很適合未知危險場所,價格就不用說了,右邊非接觸驗電筆,幾乎等同插入AC火線插座孔才能警告,各有優缺點。

下圖 就有使用範圍說明12V-1000V非接觸式(也有近接功能),超高壓也是可用,需膠帶綁住絕緣適當長度保持距離人身操作。

基於用電安全,與人身物品,如果能買的到材料,建議換電熱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用探針硬插破絕緣來量測,先對半插,如沒有斷再對半,沒幾次就找到了,注意被插的絕緣記得包一下 ...

好方法,已經完修了
Biothermophore WN357電熱毯不熱維修
感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