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愛國者Patriot T7 1080P行車記錄器無法讀取SD卡

楼主(2022-06-05):
愛國者Patriot T7 1080P行車記錄器無法讀取SD卡
研究拆開將接觸點噴上wd40再擦干無效,然後我就不會了,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研究過該如何下手,謝謝。

网友:
有時,是SD卡壞了

楼主:
顆顆,這個可以排除,換卡1.2.4.8.16.128GB都試過了,狀況一樣顯示0GB 有時顯示無卡自動關機。

网友A:
我是裝他牌的行車錄器, 買車到現在換了三台, 一直沿用當初外場幫我安裝的線,
接頭為12轉5V點菸器接頭。隨著行車紀錄器更新, 耗電也越來越大(從0.8A到現在的1.5A)
最近也三天兩頭遇過有關SD方面的問題, 換了SD卡仍然時好時壞, 問題不外乎

1.SD卡無法識別
2.您的記憶卡需要格式化

有天心血來潮, 將接頭改成USB2.0接頭, 直接用顆行動電源供電, 試跑了一周完全正常。
於是換了一顆雙USB 輸出 帶電壓電流點顯示點菸器接頭, 問題從此改善。

您可試試 1.電源線路是否老化   2.電源接頭是否氧化  3.點菸器接點是否經常接觸不良 4.供電是否足瓦

如果都沒用, 那就恭喜您可以換新機了。

网友:
從所述狀況, 可能是 :

1. CD pin 故障
SD  卡座有一根 CD pin (Card Detect), 如果沒動作, 就會顯示無卡.

2. SD 卡沒電
一般來說 SD 卡通常會經一開關 (大多是 P-ch MOSFET) 供電, 如果初始化失敗會 關/開 該開關.
讓卡自己內部產生 POR (Power On Reset) 重啟,  SoC 再去試讀看看.

拍個照片 (整體, 正反面), 包含卡座 (不插卡), 看看能幫什麼忙.

楼主:
附上近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裝他牌的行車錄器, 買車到現在換了三台, 一直沿用當初外場幫我安裝的線,
接頭為12轉5V點菸器接頭。隨 ...

試過換電源 與 直接Usb連線電腦,以前電腦能直接識別成SD 裝置,現在也抓不到了。

楼主:
這是正面Sd卡槽能看到的零星電路,
背面電路板好像黏在一起,還在想辦法在卡中。

网友B:
請見下圖. 右邊是 Q7 的約略接線 (不見得和電路圖完全同, 但和電路 Q7-S/D 兩 pin 應是一致)

1. 關電狀態, 先用電錶確定 GND pin 正確. (應會和其他 GND 接點是短路狀態)
2. 一樣關電, SDVCC  pin 應會和 Q7-D 短路狀態.
3. 一樣關電, 把 SDVCC / GND 銲線. GND 線先接到(纏)電錶黑棒. 方便接下來作業. (一手扶板子, 另一手持紅棒)
4. 一樣關電, 插卡.
5. 開電, 轉電壓檔, 紅棒觸 Q7-S 應是恆定 3.3V, 持續看 10 秒左右 (或 LCD 有顯示後) 確認.
6. 關電, SDVCC 線纏紅棒.
7. 開電, 馬上看電錶是否有 3.3V, 再掉到 0V, 或一直 3.3V ? 或一直都是 0V.

如果都一直 0V, 表示韌體會先偵測 CD pin, 看是否有插卡.
若沒插卡, 就不送電到 SDVCC pin.

8. 關電, 拔卡. 轉電阻檔, 量 CD1 或 CD2 是否和 3.3V (例如 Q7-S) 有電阻 (例如 10K 或 33K ohm 左右,
   不會到 Mega, 也不會 0 ohm)

   CD1 或 CD2 對 GND 應是很大的電阻值 (數百K 或 Mega)
  (只會有一根 CD pin, 但不確定是哪根, 所以標 CD1, CD2)

9. 關電, 插卡. 電阻檔量 CD1 或 CD2 對 GND 是否 0 ohm ?

步驟 7, 8, 9 在測試什原因認不到卡. (沒送電到卡, 或 CD pin 不動作)

如果是 CD pin 不動作 (步驟 9 不是 0 ohm), 屬機械故障.
正常時, 插卡後, 會頂開卡座側邊的簧片而短路到 GND.

看看測的結果, 再繼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見下圖. 右邊是 Q7 的約略接線 (不見得和電路圖完全同, 但和電路 Q7-S/D 兩 pin 應是一致)

1. 關電狀態, ...

2.SDVCC-》Q7-D 有經過一個 103電阻短路
5.Q7-S 0V Q7-F 0.67V Q7-D 0.01V
7.SDVCC 一直3.07V
8.CD1-Q7-S 阻值70K
9.CD1-》GND 0.X ohm
感謝您耐心教導

网友:
看起來量到的數值都在合理範圍, 沒有異狀.

SDVCC 電壓合理.
CD pin 看來動作正常.

只能回想正常使用和讀不到卡這期間有甚麼變異, 不然就是年代久自然故障.
(看板上印刷, 是 2011 年的板子)

接 USB 會抓不到, 也單純是認不到卡造成.

真要往下修, 就得出動示波器了, 量有沒有 clock 信號. (通常是 25M or 50MHz).

照片的卡座 (有 11 pin) 與我見過的 (10 pin) 不同.
找了一下, 和這個比較相符. (CD pin 在 GND 旁邊)

幫不上忙, 但隨手附上.

网友C:
從上面看起來,電壓好像都有了,那就有可能是 U4 有問題,這是一顆 USB ESD保護 開關 IC、

可能通電開機、久了就掛了,所以連接USB到電腦也無法識別

猜測:U4 故障,主控會把DATA腳位都保護?

紅框 C3 電容不知是否和 D極有相連,測 C3 是否有短路

Q7 的 D極好像有通過 103 電阻到 U4 ?

103:10K
104:100K

U4: TS3USB221ARSER.PDF (1.29 MB, 下載次數: 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見下圖. 右邊是 Q7 的約略接線 (不見得和電路圖完全同, 但和電路 Q7-S/D 兩 pin 應是一致)

1. 關電狀態, ...

5. 開電, 轉電壓檔, 紅棒觸 Q7-S 應是恆定 3.3V, 持續看 10 秒左右 (或 LCD 有顯示後) 確認.<==Q7-S 0V

應該這邊有問題 會不會是這個不知名SOT-23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上面看起來,電壓好像都有了,那就有可能是 U4 有問題,這是一顆 USB ESD保護 開關 IC、

可能通電開機、 ...

1.紅框 C3 電容不知是否和 D極有相連,測 C3 是否有短路<- C3跟D 沒有導通. C3有阻值73X...

2.Q7 的 D極好像有通過 103 電阻到 U4 ?<-D 是直接接入U4 分接到電阻103

如果我直接跳接 3V 給S極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5. 開電, 轉電壓檔, 紅棒觸 Q7-S 應是恆定 3.3V, 持續看 10 秒左右 (或 LCD 有顯示後) 確認. ...
Q7-S 0V.  應該這邊有問題 會不會是這個不知名SOT-23有問題?

CD pin -----
紀錄器一開機, 韌體會執行必要的初始化 (initialization), 其中到 SD 卡部份時 (開機後很前面時間),
都會先偵測 CD pin, 看有沒有卡插入.

a. 沒卡插入 : 就會顯示無卡, 也許會等卡插入再往下執行. 或直接就無限迴圈, 紀錄器 hang 住.
b. 有卡 : 就會開啟卡的電源 (Q7), SoC (裡面的 CPU) 下指令詢問卡的基本資料 (容量, 速度....)

SD 卡相關的 CD pin 有兩個地方:
a.
如前面照片這種 11 pin (或我常見的 10 pin) 屬完整 SD 卡座, 卡座本身有獨立的 CD pin.
此 CD pin 在電路會接一個 pull-high 電阻 (約 10K~100K ohm 不等), 電阻另一端會接到主電源 3.3V.
(不會是 SDVCC).
當有卡時, 會頂開卡座側邊簧片短路到 GND. (所以 CD pin 大都在最側邊)
SoC 讀取該 CD pin 電位直接判斷有無卡.

這種完整的卡座稱為 push-push type. 按壓卡就可自動退出 (彈出).
(push in 推卡插入, push out 按壓自動彈出.)

除了單獨的 CD pin, 也會有單獨的 WP pin (Write Protect 寫入保護).

b.
有些卡座會是短型, 沒有 CD pin. 這種要靠手往內插入/往外拔取 卡.
(插入後卡片會留很大一片在機器外, 拇/食指才能夾取, 用力拔出)
(此紀錄器卡座不是這種)

這種短型卡座 就只會有 SD 卡上那 8 個接點信號.

如上圖, 這種卡座, 要用 DATA 3 接點 當作 CD pin.

卡的電源 -----
SD 卡沒有 reset pin, 所以靠著供電給卡的過程 (0V -> 3.3V) 讓卡內部產生 POR.
(卡內部有自己的 CPU, 所以也需 reset 信號).

所以外部通常會加電源開關, 以免一開電 POR 時序不對, 卡沒 ready,  可再重新關開電, 再來一次.

為了讓卡內部的 POR 很明確, 此開關一般會加 Soft Start 讓卡的電源是緩慢上升.
(就是我附的電路的 R,C. 也是照片 Q7 旁邊的 R,C)

因為是電源端 (High Side), 所以一定是 P-ch MOSFET (或 PNP 電晶體, 但沒見過.
電晶體 Vce 比較高, 讓卡接收到的電壓降低很多, 不利)

既是標 Q, 表示是三極管元件不會是 IC (會標 U).

這三隻腳對比我的電路, 會是 1pin IN, 1pin OUT, 1pin 控制.

理論上應該有 1 pin IN是 3.3V (看主電源電壓).
另 1pin OUT 會直接到 SDVCC pin, 中間不會串電阻.

以結果論來說, SDVCC pin 是 3.07V, 在一般的 3.0~3.6V 工作電壓內, 屬合理.
所以 Q7 其他腳位的電壓就不重要.

-------------------------

當 CD pin 有動作, 卡有電源, 之後就會 SoC 下指令, 這無法用電錶量得.

要盲修的話, 可以這樣做 :
1. 開點, 先確認主電源端點和電壓 (3.1V or 3.3V....) : 可以找其他可能是 bypass 電容驗得.
2. 關電, 不插卡, 電阻檔, 紅棒接主電源端點 (不要用 Q7, 找其他地方).
   黑棒觸卡座的 11 pin 每根腳, 看看哪一根會出現 10K, 33K 這附近的數值 (pull-high).
   (尤其 CD1, CD2 和 GND 隔壁 pin)

關電, 把 CD pin 銲線短路到 GND. (強制有卡狀態)
SDVCC pin 銲線接到主電源端點. (強制供電)

然後開電, 看機器反應.

若一樣無卡, 那就是其他原因了, 與此兩點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 pin -----
紀錄器一開機, 韌體會執行必要的初始化 (initialization), 其中到 SD 卡部份時 (開機後很 ...

一樣無卡...
再次測試無卡時USB連線電腦. 電腦偵測到一個空的磁碟. 此時 Q7-D 3.07V
插入SD卡.電腦原本偵測到的空磁碟消失.此時 Q7-D 0V
應該是大俠說的 U4 問題?

网友:
我遇過SD卡槽有PIN斷掉的 或是接觸不良 你要把那個 鐵殼撬開來 才能確認 接觸的 PIN 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樣無卡...
再次測試無卡時USB連線電腦. 電腦偵測到一個空的磁碟. 此時 Q7-D 3.07V
插入SD卡.電腦原本偵 ...

無插卡 電腦能偵測到磁碟!Q7-D3V
插卡後 磁碟自動消失!Q7-D0V
是否 將3V直送Q7-D 讓他保持ON 就可以了?

网友:
覺得樓主解釋不夠清楚,陸續從 1、3、16樓的解釋,才開始比較多說明情形

1. 有插卡,行車記錄器開機後,會警告沒有放入SD卡?

2. 行車記錄器透過 USB 連接到電腦不會出現 SD裝置 (這時行車記錄器的螢幕是否顯示正在連接USB ) ?

    不插SD卡再接 USB 則會顯示 "空的磁碟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無插卡 電腦能偵測到磁碟!Q7-D3V
插卡後 磁碟自動消失!Q7-D0V
是否 將3V直送Q7-D 讓他保持ON 就可以了 ...

插不插卡, Q7-D 和正常的動作相反, 我也想不出為何.

可以ˋ直接把 3V 接到 SDVDD pin. 若要保險可以把 SDVCC 接到 Q7-D 的銅箔割斷.
(不割也無妨. 等於 Q7-SD 短路, 不會損壞元件)

插卡開電是否可正常使用 (認到卡, 可錄影) ?

如果開/關多次 (不要馬上, 隔個幾秒) 都可正常操作, 就這樣用.

网友:
行車記錄器重置,更新韌體

行車記錄器沒用過是SD卡機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