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求助]ASUS HD7750-1GD5 請教脫落零件規格及修復機會?

楼主(2022-06-05):
顯示卡目前狀況為風扇會動,但無法啟動顯示
新手菜鳥,僅能初步檢測金手指對地阻值:A10,B1,A13,A14,A11均有阻值,另A面16對電容及B面16對數據線亦均有阻值
另目視檢查,有3個電容及1個不知名零件脫落了,如圖三及圖四紅色圈選處(C2014,C2019,C2029,B1700),如何知道零件的規格,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A:
看看點位圖裡面有沒有零件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點位圖裡面有沒有零件規格

謝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
但點位圖相對應元件未列出零件規格,請問B1700編號是何種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
但點位圖相對應元件未列出零件規格,請問B1700編號是何種零件? ...

這要請有在做維修的痞友知不知道了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請各位痞酷先進們,不吝指點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
但點位圖相對應元件未列出零件規格,請問B1700編號是何種零件? ...

你掉的應該是R1700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掉的應該是R1700才對吧?

謝謝peter180大
小弟眼拙,看錯位置,原來是R1700;因獅子魚大的點位圖無相關零件規格(C2014,C2019,C2029,R1700),不知先進們有資料可供參考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peter180大
小弟眼拙,看錯位置,原來是R1700;因獅子魚大的點位圖無相關零件規格(C2014,C2019,C2029,R1 ...

先量各電感對地二極值、金手指12V、3.3V、clk、reset。

沒有異常偏低就上電,量每個供電有無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各電感對地二極值、金手指12V、3.3V、clk、reset。

沒有異常偏低就上電,量每個供電有無出現。

文章開頭即有說明檢測金手指一些二極體檔對地阻值
若GPU掛了,就没修復價值了?
有無較直接的檢測GPU是否故障的方式?

楼主:
原圖四圈B1700,應更正為R1700,如圖三及圖四紅色圈選處(C2014,C2019,C2029,R1700)脫落了,一直無法查到規格,請各位先進協助,如何能得知零件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圖四圈B1700,應更正為R1700,如圖三及圖四紅色圈選處(C2014,C2019,C2029,R1700)脫落了,一直無法查到規格, ...

C2014 C2019 是否跟C2015相連 +MVDD 通常都是0.1UF 6.3V 可拆下C2015測量看看
C2029 1UF 6.3V
R1700 可能是499R
以上不一定正確

网友C:
C2014  0.1uf/16v 0402 電容
C2019  1uf/6.3v 0402  電容
C2029  1uf/6.3v 0402  電容
R1700  499OHM 0402 電阻

應該是這樣~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14 C2019 是否跟C2015相連 +MVDD 通常都是0.1UF 6.3V 可拆下C2015測量看看
C2029 1UF 6.3V
R1700 可能 ...

謝謝,有方向就可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014  0.1uf/16v 0402 電容
C2019  1uf/6.3v 0402  電容
C2029  1uf/6.3v 0402  電容

謝謝,有方向就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