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thermophore WN357電熱毯不熱維修

楼主(2022-06-05):
老媽的電熱毯開機也沒有溫度

我拿來研究研究,先把電熱毯的部分拆下來量看看
開路了,看來有斷線

男人必備的拆線刀,拆完才能把內部拿出來

量一下保險絲,沒斷

茫茫電熱絲如汪洋,電表無NCV檔的我該何去何從

依照GaoHs前輩建議,拿筆刀來做個微創手術,先從一半處開始抓起

挑開後,電表探針進去量,發現右半邊通路,所以斷點在左半邊

左半邊再抓一半處,挑開繼續量,斷點是在左半的前半段
以此類推,重複執行數次,縮小範圍

之前的微創傷口先用耐高溫膠帶補好,最後發現斷點就在最前端

壓接端子挑開,看起來不妙

看來找到問題了

絕緣層剝掉,斷線處無所遁形

因為是末端,直接剪掉一小段,重新壓接就好

重新測量,不再開路,電阻值約100歐姆

上縫紉機,重新縫回去

完修,還給老媽,快樂使用中

网友:
小刀二分法對電熱毯可能可以想想看,從後面的圖片可以看到其實裡面的電熱絲很細
所以三用電表戳進去的時候,未必可以像平常絞線那樣真的可以戳到線材
我上次修電熱毯就是因為這樣混亂了,左邊右邊如果沒有確實碰到電熱絲,就會誤判~

网友A:
負載是電熱絲,交直流通用,通上交流火線,用電表就可抓出斷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負載是電熱絲,交直流通用,通上交流火線,用電表就可抓出斷點。

因為我的電表沒有NCV檔,所以沒採用這個方式

不過我還是挺好奇的,直上火線是怎個操作法?線路上有需要再另外加掛負載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電表沒有NCV檔,所以沒採用這個方式

不過我還是挺好奇的,直上火線是怎個操作法?線路上有需要 ...

你說呢
如何查找電熱絲的斷點

网友:
其實這就是經驗,查斷線一定是從接點處開始,再來就是常折到的地方或轉彎處。
真的要刺穿就直接用特尖的測試棒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呢
如何查找電熱絲的斷點

我後來想了一下,好像搞懂了

本來以為是把電熱絲兩端分別插入交流電插座的兩孔,還想說這樣做不會出意外嗎?
原來是其中一端接上交流電火線即可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想了一下,好像搞懂了

本來以為是把電熱絲兩端分別插入交流電插座的兩孔,還想說這樣做不會出意外 ...

哀.......難怪會出意外,隨便自我解讀成這樣!失了安全非接觸用意。

明明背景用哪麼大顆電供降到安全電壓DC30V(還限流)以下,活用不是這種用法,何況AC110V(火線)不小心接觸到運氣好嚇死人,運氣不好沙優哪哪!

再重申 東西是死得,人是活的的,不是無的放矢,最基本人身安全範圍內才是可行的。

外加好歹加個小隔離變壓器(大多報廢電器內都有(合適低電壓/低電流))AC次級輸出任一條都是火線,另外引線時至少不小心接觸(意外)時,不會喊阿娘偎.......

下圖用的是AC 110V初級/次級12V/0V/12V/0.5A隔離變壓器,任一線包刮0V電壓(都可(火線)),用價廉非接觸驗電筆(警告嗶音/閃燈)還能顯示感應(端看你的儀器實際能使用的上下限)。

网友:
如果插上電源, 使用非接觸式驗電筆, 是否能找出斷線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