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風扇插座電路的相關問題.....

楼主(2022-06-06):
CPU散熱風扇插座的腳位...
1.GND
2.+12V
3.RPM
4.PWM

按照線路圖的資料參考......第3PIN的電壓應該不低...電路結構是用+12V上拉電阻搭配多個電阻分壓
產生轉速訊號回饋到I/O晶片的....那大家有沒有注意過這腳位在空接、插上風扇後會有幾V的電壓呢?

PWM應該就不一定了吧?~~因為轉速控制是透過控制電路產生PWM方波的佔空比去改變風扇轉速...

那SYS_FAN...
1.GND
2.+12V
3.RPM

以這種三PIN的腳位來說,這很可能透過電壓高低來控制轉速,+12V的電壓高低透過控制電路來輸出...

网友A:
3PN 及4PIN 風扇的 RPM訊號通常是利用Hall sensor來偵測轉速,大多是TTL訊號。

3PIN 風扇是利用VC來控制轉速。
4PIN 風扇是利用PWM腳位的佔空比來控制轉速,此訊號通常亦大多是TTL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PN 及4PIN 風扇的 RPM訊號通常是利用Hall sensor來偵測轉速,大多是TTL訊號。

3PIN 風扇是利用VC來控制轉 ...

那你有沒有量過風扇插座的電壓過??

网友:
4PIN 風扇是利用PWM腳位的佔 空 比來控制轉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