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什麼叫做"抽頭"?

楼主(2022-06-06):
最近家裡收音機的音量VR故障了,它是B50K~直排7PIN的規格,爬文找資料後得知

這種VR應該是所謂帶"抽頭"的......按照零件符號來看,除了可變電阻的輸出端外,似

乎還有一個輸出端.....抽頭是指具有兩個可變輸出端的可變電阻嗎?

那這種形式的VR在電路上可以用不帶抽頭的VR代用嗎?~~反正TONE功能也沒用

网友A:
抽頭這個名詞其實取的不好,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在賭博.....
變壓器也有抽頭,可變電阻也有抽頭,音量的抽頭大約是在中央的位置,通常是要配置一些高低通電路在低音量時加強之用,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存在必要,是我個人覺得.......,覺得有必要的人別噴我。

网友B:
可以用不帶抽頭的VR代用   只是小音量時 低高頻弱些  少了響度補償

网友C:
抽頭一般是用在 變壓器 繞線  !

例如中間抽頭 或是 起繞後 X 圈 抽頭 ~

抽頭 就是用一線 在某處 另外分出一支線  !

VR 說抽頭我没聽過 也許 7PIN 抽頭指的是共用的腳

左3 右3  中間共用 !

如果是 平衡用的 也有可能是 中間位置  左右 平衡 !

偏左 左邊聲音變大  偏右 右邊 聲音變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頭這個名詞其實取的不好,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在賭博.....
變壓器也有抽頭,可變電阻也有抽頭,音量的抽頭大 ...

我在找7pin VR規格資料的時候有看到一個專門維修音響器材的頻道,當中就有修理擴大機時

把氧化的VR換掉,然後用沒抽頭的代替有抽頭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不帶抽頭的VR代用   只是小音量時 低高頻弱些  少了響度補償

了解~~~~{n_0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頭一般是用在 變壓器 繞線  !

例如中間抽頭 或是 起繞後 X 圈 抽頭 ~

我這個VR是7pin共地帶抽頭的款式~~

在結構上是雙聯50K~~兩組VR的一端連在一起....除了兩個輸出外,還有兩個抽頭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找7pin VR規格資料的時候有看到一個專門維修音響器材的頻道,當中就有修理擴大機時

把氧化的VR換掉 ...

如果這是客人的機器,應該得先跟客人說清楚,否則維修之後少了一個"功能",又要花很多時間解釋,最後又變成糾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是客人的機器,應該得先跟客人說清楚,否則維修之後少了一個"功能",又要花很多時間解釋,最後又變 ...

自家的~~~如果影響不大那就沒關係~~反正平常也是TONE 開最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抽頭一般是用在 變壓器 繞線  !

例如中間抽頭 或是 起繞後 X 圈 抽頭 ~

VR抽頭蠻多的,下面參考看看

雙聯VR 有段 中間抽頭 6+2pin 50KB*2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抽頭蠻多的,下面參考看看

我看懂了~~~~~所以抽頭就是多一個A、B電阻之間的一個"中間值"....

以50K來說就是一個25K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懂了~~~~~所以抽頭就是多一個A、B電阻之間的一個"中間值"....

以50K來說就是一個25K囉? ...

稍微講究的音量可變電阻會用對數型(A型),所以中間值不會是你總阻值的一半,如果是用線性的可變電阻(B型),才會是你說的中間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懂了~~~~~所以抽頭就是多一個A、B電阻之間的一個"中間值"....

以50K來說就是一個25K囉? ...

以A大錢拜  邁假了,哪有可能不知!
聽說可變電阻還有多抽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講究的音量可變電阻會用對數型(A型),所以中間值不會是你總阻值的一半,如果是用線性的可變電阻(B型) ...

我這顆是B型的VR.......

之前早就壞了,我把VR拆開把裡面的髒東西洗乾淨後裝回去還能用,後來這VR的旋轉彈片都斷了
,這回就得換新了.....我嘗試看看能不能給它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A大錢拜  邁假了,哪有可能不知!
聽說可變電阻還有多抽頭的

它雙聯、直排、7PIN、B類、共地(兩個VR的一點共同).....這是我花好久找的資訊...

因為旋轉部位的金屬彈片磨損壞了,於是我拆開來看碳膜圈圈....看了好久理解出來...

网友E:
音響的音量,一般都會用指數A型電位器,電位器的旋轉刻度跟音量,才會覺得音量跟電位器旋轉刻度是依比率的上升或下降,因為人類的聽覺,音量是指數變化,這樣的A型電位器才會很好調整音量

B型電位器一般是做立體聲的平衡, 用B型電位器做音量,一般是小功率的音響,音響聲音不大,常把音量轉最大,才會用B型電位器(現在A型好像很難買,可能台灣很少生產音響),把B型電位器轉一半的音量,跟電位器轉到最大的音量,感覺音量增加沒多少,電位器沒中間抽頭的響度控制,會更嚴重,電位器轉1/3音量就很大,電位器往上轉最大,音量也沒增加多少,假如是大功率音響(幾十瓦以上)B型電位器很難調音量

補充一下,上面是類比音響的音量控制,才會有這問題,假如音響是數位,B型電位器是輸入到音訊數位類比轉器,來控制數位類比轉器的類比輸出音量,就沒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響的音量,一般都會用指數A型電位器,電位器的旋轉刻度跟音量,才會覺得音量跟電位器旋轉刻度是依比率的 ...

那我該不該用沒抽頭的VR來代用呢?~~

這只是用在一個古老的卡帶+收音機(收錄音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該不該用沒抽頭的VR來代用呢?~~

這只是用在一個古老的卡帶+收音機(收錄音機).. ...

如果不重視音質 能用沒抽頭的代換 (抽頭那線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重視音質 能用沒抽頭的代換 (抽頭那線不接)

唉~~~材料行老闆說缺貨,他被人家玩音響的掃了一批,一直叫不到貨...

而我手頭上還有一顆之前買的....B50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材料行老闆說缺貨,他被人家玩音響的掃了一批,一直叫不到貨...

而我手頭上還有一顆之前買的....B5 ...

你那直排5腳位B50K電位器 只要能對準能焊接 就不要管那2腳抽頭了
那2腳抽頭是用在小聲時的增加響度對應的

网友E:
音量有響度控制的電位器(下面圖),電位器中間抽頭腳的電阻及電容,電位器轉小聲時會衰弱中音的音量,小聲時讓高低音比較突出,也就是響度控制,沒有電位器的中間抽頭,少了中間抽頭的R1電阻音訊衰弱,電位器開始轉沒多少音響的音量會比較大,B型電位器會更大,小功率的音響可以試一下,B電位器沒抽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直排5腳位B50K電位器 只要能對準能焊接 就不要管那2腳抽頭了
那2腳抽頭是用在小聲時的增加響度對應的 ...

我手頭上的是雙聯雙排6PIN的普通規格.....得改改才能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量有響度控制的電位器(下面圖),電位器中間抽頭腳的電阻及電容,電位器轉小聲時會衰弱中音的音量,小聲時 ...

知道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