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窗型冷氣CW-25X2溫度顯示Hi壓縮轉不停求救

楼主(2022-06-06):
問題描述:
1.請人維修換relay板,面板還是顥示hi,問原廠已無顯示板零件可換
2.自己有爬文,在溫度感測器上加一個50k的可變電阻調整阻抗,就可顯示室溫,但裝機測還是會壓縮機轉不停
或者只有送風
3.把溫度怠測器拿掉就會顯示LO; 如圖

請教各位前輩,是溫度橂組故障嗎?謝謝!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太久没來了,圖片無法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太久没來了,圖片無法上傳

不是圖片無法上傳,是你忘了如何上傳,下方連結12樓有教學,請先到貼文練習區練習,不然一上傳又馬上違反版規。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A:
把溫度感測器拿掉~只接可變電阻~~
看顯示25度時~
可變電阻的阻值多少~例如10K

就去買10K的溫度感測器來換~

网友:
壓縮機,繼電器,機版2擇1 故障

网友B:
這台是定頻的,趕著用的話可以考慮換公板,小弟上次換材料550,不會比換原廠板貴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843-1-1.html

小弟的換板經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溫度感測器拿掉~只接可變電阻~~
看顯示25度時~
可變電阻的阻值多少~例如10K

小弟都拿10K電阻硬上,
看他是不是顯示2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都拿10K電阻硬上,
看他是不是顯示25度.

因為板大有可變電阻~
不然通常小弟也是拿電阻來試~
因為也就賣那幾種阻值的溫度感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溫度感測器拿掉~只接可變電阻~~
看顯示25度時~
可變電阻的阻值多少~例如10K

有用50K可變阻單獨接測試,
第一次測試正常,等過大約2小時在測試就只會送風,用遙控器將溫度往下調也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定頻的,趕著用的話可以考慮換公板,小弟上次換材料550,不會比換原廠板貴

https://bbs.pigoo.com/t ...

感謝,準備買一個來預備,不行的再來改改看

网友A:
google 到您這台好像是變頻的~

定頻公板不適用~
先確定是定頻的再買吧~

若是變頻的~溫度感測器就不只一個了~
那種空中接頭有時會接觸不良~~
偶爾接觸不良會被搞個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 到您這台好像是變頻的~

定頻公板不適用~

小弟真的看錯了,以為CW-P2X系列才是變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