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逆變器機板零件

楼主(2022-06-06):
請問嘗試維修一塊太陽能逆變器時發現有一個IC燒毀,只有編號 3004 H2, 請問如何得知這個是甚麼零件呢?

网友A:
複查一下是不是ZXGD3004E6?

圖片請儘量橫拍,這次我就幫你裁剪上下部份,下次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複查一下是不是ZXGD3004E6?

圖片請儘量橫拍,這次我就幫你裁剪上下部份,下次請配合。 ...

好的,下次改正. 非常謝謝.

楼主:
再請問板子上有 10R0電阻長寬量出來,似乎不是常用尺寸.請問是甚麼規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問板子上有 10R0電阻長寬量出來,似乎不是常用尺寸.請問是甚麼規格?

相對應尺寸可以搜尋 Resistor Case Sizes 就可以查到了。
另外你的圖片要修改一下唷!

网友:
你在4# 貼圖有檔名  上傳圖片後沒有點選插入內文
SMD 尺寸大小  慣例以英吋稱呼
        L × W                mm                inch
0.4mm × 0.2mm        0402                1005
0.6mm × 0.3mm        0603                0201
1.0mm × 0.5mm        1005                0402
1.6mm × 0.8mm        1608                0603
2.0mm × 1.2mm        2012                0805
3.2mm × 1.6mm        3216                1206
3.2mm × 2.5mm        3225                1210
5.0mm × 2.5mm        5025                2010 <--注
6.4mm × 3.2mm        6432                2512

5.0mm  =~0.20 inch
2.5mm  =~0.10 inch

額外插話: 正確來說 0.1 inch = 2.54mm  哎~~尺寸詛咒(2.54 vs 2.50)都是這樣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對應尺寸可以搜尋 Resistor Case Sizes 就可以查到了。
另外你的圖片要修改一下唷!

謝謝,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3# 貼圖有檔名  上傳圖片後沒有點選插入內文
SMD 尺寸大小  慣例以英吋稱呼
        L × W                mm                inch

2010 長度5.4mm是正常的嗎? 我以為應該不會差5.0mm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0 長度5.4mm是正常的嗎? 我以為應該不會差5.0mm太多?

已經上錫了    錫厚補貼上去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經上錫了    錫厚補貼上去  差不多了

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