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Z390M PRO4 維修點圖 電路圖

楼主(2022-06-07):
Hi 各位維修前輩,前陣子親戚的電腦說有聽到像氣球爆掉的聲音,現在無法觸發,
聽起來像是電容或啥東西爆掉,但是拆起來看,可能一段時間了,聞不到燒焦味和看不到,

想要請問是否有ASROCK Z390M PRO4 維修點圖 電路圖 可以看,來摸一下,謝謝

网友:
電源  電壓有看過嗎?

网友:
有聽到像氣球爆掉的聲音,現在無法觸發

有很可能是電源供應器內部零件炸了,先找顆好的電源供應器。

至於主板先拿電表量每個電感對地二極值,看是否有異常偏低。

楼主:
他的電源供應器好的,我的爛電表有點難量,正在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