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6303A 可調電源供應器 電壓顯示改0.36吋數位顯示

楼主(2022-06-07):
這台Topward 6303A是跟學姊買的~
清理過後覺得十分夠用,唯一不滿足的就是電壓顯示是指針式的!

每次想要比較精準的電壓,就要用電表先調好,覺得不是很方便.....

雖然後面又跟學姊買了新歡固緯GPC 3030D可調電源供應器,但是對於舊愛還是一直有想改機的懸念~

我自己改完想說提供給有買的痞友們一個方向!

準備材料
(一)
0.36寸四位三線電壓表0-100V直流電壓表頭 LED小型數顯高精度帶殼
規格如下~
外觀尺寸: 36.6mm*14.48mm*12mm(長*寬*高)
量程: DC 0 - 100V
供電: DC 4.5 - 30.0V
顯示: 四位數
精度: ±3%+2digit
(二)
12V小電源供應器

以上各兩個

改裝重點!
1.小顯示器可以完全塞進去卡住!
2.指針顯示器後面有個固定鐵片,如果不想要切一半(我只有切一小塊)就要去修小顯示器的殼~
3.要從原本機板上找電源來改實在太麻煩,所以我直接用另外的電源供應小顯示器!
4.原本的指針我還是有保留,用線延長藏在裡面。

附圖

小顯示器黃線是 量測線 要焊在原本小電路板上的+極

實測DC 30V

實測DC 20V

實測DC 10V

實測DC 1V

精度個人覺得還可以,反正比原本指針好用~

网友A:
不知下列這類表頭
是否也可拿來用於樓主的電供上 (在電供輸出端上做文章)
且還能維持原本電供的正常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下列這類表頭
是否也可拿來用於樓主的電供上 (在電供輸出端上做文章)
且還能維持原本電供的正常功用

主要是不想破壞面板~
下面電流表拆下,直接照舊接上便可~
這個改裝難度不難!

不過本人使用上電流不太需要那麼精細,所以只改電壓!

网友A:
可否請教一個問題

照片中,您帶手套的用意是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教一個問題

照片中,您帶手套的用意是 ?

作為一名稱職的維修工!
我想....戴手套工作應該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我是戴低壓絕緣手套.......那看起來才會是有問題的一件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請教一個問題

照片中,您帶手套的用意是 ?

我自己也戴手套
1是手指要鑽活電的設備  有時維修中 要帶著錶棒深入測量
2是遇到那種電路板腳很勾人 或是機殼邊緣很銳利的
3是 高靈敏儀器  例如說靜電計  高阻計  離子偵測器之類的  它們對於表面汙染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