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TOSHIBA 2TB硬碟 不良變良好 WHY?

楼主(2022-06-07):
這顆2TB硬碟是朋友給的,說是不良的,我拿到時用CrystalDiskInfo測也是顯示不良(0A問題)
後來我就用win10內建的格式化程式"完整"格式化一次,再跑HD-TUNE測試無壞軌(此時還是0A不良),
想說拿來備份一些較不重要的資料,前後拆去另兩台電腦拷貝資料,
速度都有100mg/s以上,感覺不像不良的硬碟...
後來裝回原先測的主機,再拷貝一些大資料,想說再看看硬碟狀況,會不會更糟了
結果一執行CrystalDiskInfo顯示"良好"....這是怎麼回事????硬碟會自行修復嗎????
問問大家的經驗及意見釋疑一下,謝謝!

[原先狀況]

[最後狀況

网友A:
硬碟實際的好壞,取決在實際存取的時侯有無遇到壞軌,我有一顆2.5吋640G的顯示SMART不良,但用MHDD在跑雖然有xx,但速度也很快過去,這顆硬碟都拿來存放常用到的影音檔。

你用MHDD跑一趟,看看跑的速度如何?如果沒有花花綠綠的情行,這顆硬碟就還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實際的好壞,取決在實際存取的時侯有無遇到壞軌,我有一顆2.5吋640G的顯示SMART不良,但用MHDD在跑雖然 ...

了解!
只是覺得很訝異,以前有不良的硬碟都是淘汰換新,但沒想到硬碟也有自動修復的能力...

网友B:
Toshiba 硬碟確實有些會有Smart 0A問題..
樓主的0A數值從190006降到60001
低於CrystalDiskInfo的臨界數值(65535)就會改成良好了...
印象中會慢慢降到0

這問題大都是大4P改sata電源線的狀況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shiba 硬碟確實有些會有Smart 0A問題..
樓主的0A數值從190006降到60001
低於CrystalDiskInfo的臨界數值(6 ...

哇!原來還有這狀況,長知識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