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CyberSLIM 硬碟外接座維修

楼主(2022-06-08):
品牌型號:CyberSLIM S1-DS3 TURBO USB3.0 硬碟外接座

故障情形:無法辨識,通電電源燈會亮,連接USB到電腦會有找到硬體的音效

--
這個硬碟座雖然買了10年有,不過使用率一般,通常幫人備份資料才會使用

前陣子原本要借客戶備份,發現無法使用,臨時買了一個新的後續型號 S1-DS6G

處理:
1.剛開始處理沒想太多,全部補焊,無效

2.上電測量,發現 C53 幾乎沒電壓,斷電測量才發現 "短路"
於是先拆下 C53,再量還有10Ω,沒多想,通電後 1V 出現,接上 USB 後能辨識囉!

3.後來想說其他電容乾脆也換掉,原以為 1V 那區的 10Ω 阻值是正常的,因為能辨識到
於是再通電試試,手摸 1V 區域會覺得稍熱,原來 C16 電容也幾乎短路,就是量到的 10Ω
C16、C53 電容換掉後,再通電,此區就幾乎沒有溫度

主控旁邊共五顆0805 電容,各別是5V (C47)、3V (C15、C49)、1V (C16、C53),
從料板上找了一些10U~22U 0805 替換掉

替這10年硬碟座再續命

网友:
這種積層電容短路現象
常見在 各個電源輸出段漣波功能位置Decoupling Capacitor  Bypass Capacitor

我就一直奇怪  為何未見發生於其他功能位置例如振盪相位補償
有幾個 懷疑
如 圖裡 有三個較小的C50/51/52 與 短路故障的C49  屬於 相同漣波功能位置    這些沒出事

倖存者偏差   :
1.去耦旁通漣波使用的電容值都求大容量 盡量積出多層所以單層薄相對易裂短路
2.或是前述功能位置是電路基礎  維修易發現
   而其他功能位置相對困難升級 往往棄修
所以就沒其他功能位置  也故障的消息

只是一些 懷疑想法  未證實

网友:
楊大俠厲害呀~!
沒有電子概念的我只知道要有5V跟3.3V
根本不知道還有個1V的,是晶片核心供電嗎?
我這個菜鳥只能瞎子摸象了

网友:
全部補焊 可以用更久,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