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05 MAZDA3 懸吊結構 求助

楼主(2022-06-08):
請問先進, 有沒有 05 MAZDA3 懸吊結構和傳動結構圖解
近期想自行維修,預購工具,感謝!!

网友A:
現在換喜歡修車了~~

网友:
參考
https://redwine.pixnet.net/blog/ ... 6%9B%B4%E6%8F%9Bdiy

网友:
小心不要分解時沒固定好,上座彈起來會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自達手冊全家桶

請服用.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換喜歡修車了~~

沒辦法,這車零件維修費都不便宜!!  自己搞,省錢賺學技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辦法,這車零件維修費都不便宜!!  自己搞,省錢賺學技術!!

換總成 或 細部拆解換部件
兩者工作量 與 工具投資差異也很大

完工後也要做定位校正
零件買料\工具\工法研讀\施工場地\揮汗如雨.................等等
非專職工作者,工具買回來使用率很低

雖然DIY樂趣無窮

交通工具上路有安全考量

您確定要DIY

例 : 最簡易的總成更換過程,工作量 & 簡易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辦法,這車零件維修費都不便宜!!  自己搞,省錢賺學技術!!

懸吊系統拆裝工具都是大隻的,一般廉價手工具往往螺絲螺帽沒下來工具先陣亡

小弟上次手癢想在老331報廢後廢車商來拖走前自己拆三角台跟前避震器,結果搞壞2隻梅花扳手,螺絲動也不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換總成 或 細部拆解換部件
兩者工作量 與 工具投資差異也很大

這位歐巴桑真是神勇,不靠電動氣動工具能拆這個

小弟有點好奇,他都沒做記號,怎麼知道避震器總成插入HUB要插多深才剛好?

网友E:
馬自達的車你可以去福特保養廠修~好像會便宜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懸吊系統拆裝工具都是大隻的,一般廉價手工具往往螺絲螺帽沒下來工具先陣亡

小弟上次手癢想在老331報廢 ...

04年小弟買了四支避震器不帶彈簧,
跟車廠借了廠地DIY換雷諾Twingo避震器,
頂車機/油壓拆彈簧機/氣動板手/工具車什麼都有,
四支全換一個人搞下來也花了兩個小時,
現在想想沒頂車機光下個輪胎就沒動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自達的車你可以去福特保養廠修~好像會便宜一點~

我只是要換傳動軸防塵套,問過幾家都叫我換新的,我朋友的店離我有50多公里,原廠價一隻要1萬多,副廠的也要3K,自己換套子,材料一顆200,在整個工具就能換了,4顆球頭套全換也不用3K。

訂的材料和工具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要換傳動軸防塵套,問過幾家都叫我換新的,我朋友的店離我有50多公里,原廠價一隻要1萬多,副廠的 ...

請問您有買束環固定器嗎,如果有的話要不要考慮買原廠等級防塵套

您這個有附擴張器的應該是副廠萬能防塵套,看過討論是說耐用度差很多,好處是安裝免分解傳動軸

您要如何拆HUB大螺帽,這顆是有名的大魔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位歐巴桑真是神勇,不靠電動氣動工具能拆這個

小弟有點好奇,他都沒做記號,怎麼知道避震器總成插入HU ...

避震器筒身有片支架,支架上有個螺絲定位孔,孔對到螺絲可以穿過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有買束環固定器嗎,如果有的話要不要考慮買原廠等級防塵套

您這個有附擴張器的應該是副廠萬能防塵 ...

用一支起子插入通風碟盤的通風孔內,利用煞車卡鉗來頂住起子,這樣碟盤不會動了就可以拆HUB的螺母,在殺肉廠自己拆零件時都要會的技巧,當然那支起子也要夠堅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有買束環固定器嗎,如果有的話要不要考慮買原廠等級防塵套

您這個有附擴張器的應該是副廠萬能防塵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extra=#pid966070

我已換裝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馬自達手冊全家桶

請服用.

請問,有豐田 YARIS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位歐巴桑真是神勇,不靠電動氣動工具能拆這個

小弟有點好奇,他都沒做記號,怎麼知道避震器總成插入HU ...

如果哥指的是桶身與羊角的結合問題的話

那就如同3樓 el36大回復連結文章中所提敘訴
插入式的避震器因為和羊角整體結合在一起,
就把避震器塞到羊角裡頭,
直接對準桶身翼板與羊角兩者螺絲孔後鎖緊即可完成標準幾何定位

羊角後方有一條開口縫,可滑入桶身翼板
然後對準兩者螺絲孔鎖上即可

也如同15樓 operator_kao大
回文解釋是相同意思

网友:
大大膽大心細,
同事MAZDA3  保內去原廠修數次底盤異音 ,
裝好再側向推車身檢查看看(以前雷諾19每次檢查定位不過上座損壞),
再給定位廠定位就更好。

网友:
2007豐田小鴨 江信電信可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