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繞線筆/棒/槍

楼主(2022-06-08):
還有人在用這個繞線筆、繞線棒或繞線槍嗎?問現在年輕的工程師都不知道。
以前 RD 驗證邏輯電路(須有長腳 IC 座)或電信機房內接線(線材與繞線頭不同)都需要用到繞線工藝。

需要的器材很簡單,OK 鍍銀線、一隻好用的剪線/剝線鉗、再來就是繞線筆這主角。

繞線筆有兩頭一頭繞線另一頭退線,不用動用到烙鐵所以連接與退連接很快也不會因熱度傷到 OK 線很薄的絕緣層。
繞線筆的中間是個剝線刀片,但不好用臨時救援可以,剝線要剝幾公分我都是一到兩公分之間。
繞線筆的適用線材一般是 30AWG,當然也有粗線用的如 24AWG 就要換一隻合適的,繞線筆上的型號會標。

也有繞線槍可用且繞線頭可換,適合繞粗線(有力)與數量多的場合,另外還有電動的繞線槍。

昨天為了測試電路將繞線筆找了出來繞兩下子就接好了,坐在書桌前看著文件且不用烙鐵很輕鬆的就搭好了。

我是來推廣繞線工藝的。

网友A:
這個工具存在至少40年以上了,以前的加工廠都是用這種方式,現在已經幾乎看不到了。

不過有一種產品現在還有在用,大家猜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工具存在至少40年以上了,以前的加工廠都是用這種方式,現在已經幾乎看不到了。

不過有一種產品現在還 ...

紅花也要配綠葉,
學姐牌超級鍍金鱷魚夾.

网友:
ICT 治具還在用吧

楼主:
的確有些探針尾端還是使用繞線連接,以前比較常見。

但是現在大多數台廠做的探針都是使用端子或焊接。

楼主:
繞線的接線柱有一個要求可以是方形或扁平型就是不能是圓柱形,單心線沒有角可以抵緊會鬆脫。

省電燈泡就是個例子,燈絲與電路板的連接就是使用接線柱來繞線,可以承受高溫與惡劣的環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繞線的接線柱有一個要求可以是方形或扁平型就是不能是圓柱形,單心線沒有角可以抵緊會鬆脫。

省電燈泡就是 ...

果然是老手,答案正解

网友:
又多學到了,以前都只有在老機器會看到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不過這種接法長期來說會足夠穩定嗎?(氧化?鬆脫等等,之前還看過繞線之後再銲接的機器)

网友:
長知識了
原來還有這這一種不需要焊接的繞線工藝

這種繞線技術,應該比較不容易斷線吧????
焊接的銀絲線,在驗證時如果常移來移去或搬動,總是恨容易在撥線的焊接出斷裂

网友:
原來繞線是有相對應工具,第一次見到
以往比較常在老式音響中看到,這類的工藝手法

网友:
哈哈, 賈伯斯也是愛用者之一
那個線買來都是用焊接, 從來不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