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17B 液晶螢幕黑化維修實例

楼主(2022-06-08):
緣起:有鑑於每次量測就會看到中間橢圓形黑影,雖說數字看得到,但整個奇摩基很不好。

             就動手拆換了,順便紀錄電表內部結構。

1. 外殼中央固定電池螺絲是一般十字螺絲,剩下四顆為星型螺絲,使用T10螺絲起子轉開。
2.內部結構
3.轉開所有的螺絲,從R40那一邊用撬棒撬開,即可拆下電路板。
4.電路板轉盤、液晶螢幕正面
5.顯示螢幕模組
6.拆開液晶螢幕模組就能看到反射膜,從角落撬開來,撕下後一陣臭酸味~
7.使用棉花沾固品清潔劑先局部浸潤黏膠,等一會兒就能推開。
8.使用一般錫箔紙的霧面做反射膜,從背面稍微刮平再加幾張厚的紙張接近液晶。

完修,感謝各位收看。記得要餵狗糧~

參考資料:
1)[實例分享] 遙控器(儀錶)液晶螢幕變黑 DIY  by a144758
2)[其它類電器] SAMSUNG BF-180M 血壓計液晶螢幕黑化維修實例  by wet
3)[維修實例] ESCORT ELC-131D 電容表液晶反黑修復  by kxmil

補充內容 (2022-6-9 05:21 AM):
更正:故障位置是圖6左邊的反射膜,右邊的下偏光膜是正常的。

但是這兩層要一起換掉,請參考8F的超連結與影片。

网友:
感謝!!
這曲折手藝讓我心裡好受很多

网友:
潭子工業區內有一家專做小面板的廠(名字不方便提),一位老朋友在裡面任職,下次一定要記得跟他A些反射片......

网友A:
看到這個完修後還是有點慘的電表螢幕讓我想到可以將反射膜拿去雷雕人名或圖標,看以後誰敢在工地偷我的黃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完修後還是有點慘的電表螢幕讓我想到可以將反射膜拿去雷雕人名或圖標,看以後誰敢在工地偷我的黃皮 ...

主要是不想再清一次殘膠,有機會找到適合的膠水看看會不會改善

有嘗試用亮面,很奇怪數字都沒顯示出來。

以為螢幕模組被我搞掛了,趕緊再拆下調整。

网友:
網上之前有個影片
也可參考看看

液晶LCD螢幕變黑淡化-偏光膜更換-維修DIY

网友B:
隨機找站內
也有幾篇相關整修文
例如下面這篇

CASIO計算機液晶偏光膜更換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7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機找站內
也有幾篇相關整修文
例如下面這篇

原來是偏光膜+反射膜~

15x15公分 1片LCD 液晶 偏光片 偏光膜 高反差 三用電表 0度90度45度135 計算機

補充內容 (2022-6-9 01:03 AM):
花錢有各種方案,不花小朋友也是其中解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