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GW GDS-1062A 觸發明顯有問題

楼主(2022-06-09):
發現手上的示波器觸發怪怪的 經過反覆測試發現 觸發位準偏移嚴重 如影片所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keAp4WmNc4
不知有沒有維修方向
感謝
更新韌體1.14後故障一樣
更新u系列韌體變1072au sd 卡失效 沒usb版 沒法再刷回來 慘........故障一樣

補充內容 (2022-6-9 09:27 AM):
不管是觸發點還是波形只能在中線以下兩格才有觸發 往上調就無法觸發

補充內容 (2022-6-12 11:13 PM):
板子觸發電路-12v電容漏夜斷路 補上可正常觸發 檢查板子上所有16v 22uf 都漏夜問題 不換掉的話應該不久貫穿孔腐蝕斷路 就玩玩了

楼主:
不管是觸發點還是波形只能在中線以下兩格才有觸發 往上調就無法觸發

网友:
你現在是用邊緣觸發,改一下觸發模式試試。

還有現在的數位示波器沒什麼可以自己修的地方,許多都是軟體功能不容易故障只可能出現臭蟲,請向原廠反應。
這個廠牌是終身保固客戶服務也做的不錯,如果是軟體問題就請給人家一點時間改善更新。

楼主:
自動觸發模式無法鎖定波型 ,只有視訊觸發免強可以 , 這機型已經停產 韌體照理應該不會有這種大BUG
看原廠保固 條件 換手是沒有終身保固的(第一手三年內)

网友A:
那就觸發耦合選 DC 看看吧!

有沒有換手使用你沒講原廠怎麼知道,這台我買過當時就衝著他終身保固才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觸發耦合選 DC 看看吧!

有沒有換手使用你沒講原廠怎麼知道,這台我買過當時就衝著他終身保固才買的。 ...

這到是真的 DC AC 都依樣的觸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