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日本菊水KIKUSUI 5020 20MHz示波器 維修筆記

楼主(2022-06-09):
先說這台示波器要先感謝來自Wish大的餽贈,以及前前手tsai5371
(也同時感謝當初在酷幣兌換文底下願意贈送其他示波器的duke83大,前陣子有些忙最近才看到您的留言真是不好意思,不過目前電子教學的空間已經有點侷促,但還是萬分謝謝!)

日本菊水KIKUSUI的5020示波器,20MHz,其餘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其實小弟我也還是學生,長期在北部某大學的「開放式實作空間」打工,基本上這是一個綜合型的創作空間,免費提供大學生/研究生基礎的木工機具、3D列印機、雷射切割機等等,目前有一台很好的100MHz泰克數位示波器,不過功能超多的泰克有時候反而比較不適合基礎的教學
因此在希望可以有個相對直觀、好懂,功能不會太多的示波器的情況下收了這台!

這是前陣子期末展覽時拿出來展示的照片,上面的訊號是模組化合成器的聲音

機器的狀況其實比想像中的好,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理論上電路應該沒有壞掉的地方
但因為太不穩定,離能完全正常使用還有些地方需要處理,初步拆機後預計處理的項目如下:
1. 幾乎所有的波段開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不良 > 解銲、拆開、洗乾淨、上接點保護
2. 很多可變電阻阻值會不穩 > 解銲、清潔或直接更換新品
3. 結構彎曲、表面多處生鏽 > 把機箱整形一下,上蓋重新送去噴砂粉體烤漆
4. 螢幕的保護片痕跡有點多 > 雷射切割換一片薄透明亞克力
5. 有個波動鈕不知道被誰用烙鐵溶掉 > 3D列印新的
6. 順便也檢測一下電容有沒有問題 > 如果看起來太可怕的就先預防性換掉

明顯的凹陷,得整形一下了,還好沒有把螢幕高壓驅動板凹壞掉

不知道被哪誰用烙鐵溶掉的,同時可以看到機器有待清理

有些接點也快掉了,可能是經年累月震動導致的吧

今天的筆記先到這邊,之後會緩慢更新
下面附上Service Manual的連結給未來有需要的人參考:
https://archive.org/details/cos5020service/page/n17/mode/thumb

网友A:
有機會的話
想觀摩大大的工法介紹。(關於下列兩點)
1. 幾乎所有的波段開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不良 > 解銲、拆開、洗乾淨、上接點保護
2. 很多可變電阻阻值會不穩 > 解銲、清潔或直接更換新品。
不知能否介紹一下過程,以增廣見聞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的話
想觀摩大大的工法介紹。(關於下列兩點)
1. 幾乎所有的波段開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觸不良 > 解銲 ...

會的會陸續更新!
不過這也是第一次一次處離這麼多旋鈕,可能很多地方還是要請教各位前輩
因為東西放在學校,應該都是每週一五更新吧

楼主:
天呀,發現好久沒更新了,目前進度只有清潔了所有旋鈕

所有旋鈕都是可以直接拔,或者內六角螺絲固定的
但因為氧化的關係,很多旋鈕卡得很死,但無論用手還是工具最重要的還是「左右施力均勻」,才能不傷到後面的元件或基板

結構其實蠻簡單的,兩片主要PCB加上幾片接各種控制旋鈕開關的小板
編號還是要寫一下,免得之後忘記會難以組裝回去

面板最後還是拔下來了,預計掃描後重新畫,用UV printer印在塑膠片上再雷射切割下來

裡面一堆這種多聯裝帶開關可變電阻,不知道拆開後用95%藥用酒精清洗合適嗎?

應該週五能把該清潔的可變電阻、該預防性更換的電容都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呀,發現好久沒更新了,目前進度只有清潔了所有旋鈕

可變電阻 電木印有阻膜 與 簧片 是可以洗酒精

但是避免去稀釋到    轉軸前端與軸套區  是阻尼油 (黏度高)

目的是用阻尼油吸收間隙震動  避免影響震移簧片  最終阻值跳動
手感也比較安穩  不會有虛位的感覺
典型例子:  轉動VR 到某N阻值後  手指一離開   間隙位移最終阻值跳動 不是原目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