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CS B85H3-M3 V:1.0 求助 BIOS

楼主(2022-06-09):
ECS  B85H3-M3  V:1.0  求助 BIOS

原 BIOS

2.93 MB, 下載次數: 2

2.35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ECS B85H3-M3 VER 1.0 BACKUP.zip (5.19 MB, 下載次數: 4)

先試試看這版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看這版可不可以

謝啦  -  試過
狀況一樣  -  再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啦  -  試過
狀況一樣  -  再查看看

電路圖
看是不是一樣的
ECS B85H3-M3-V10-0521.pdf (1.18 MB, 下載次數: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