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B701-020除濕機風扇馬達測試

楼主(2022-06-10):
打掃房間發現書房櫃子旁放著從朋友家倉庫清出已故障的除濕機,打發時間,多作練習。

兩部除濕機上電後都是風扇不轉,但壓縮機有運作的嗡嗡聲。
在拆開後,發現兩部構造很相似,風扇馬達都是 B701-020 這個料號

網拍圖片非本人拍攝

網拍圖片非本人拍攝

非本人拍攝,網路找的。

馬達初步分解後
一組是培林卡死,合理推測馬達線圈的溫度保險絲燒毀(推測
另一組很骨溜,但也是不轉動。

馬達上耐熱膠帶標示著 110V/60Hz。 想測試馬達是否故障
乾脆直上110V延長線,測試看看會不會轉。 結果兩個也都不會轉

有爬到Wet大大發表的維修實例,按照維修文裡的三用電錶檔位量測,都顯示1,但沒有嗶嗶叫
這個情況代表是溫度保險絲燒毀嗎,或是有沒有簡便測試方式確定馬達故障。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934-1-1.html

再請前輩們指教,謝謝。

#被隔離實在太無聊,拼命找點事作。

网友:
許多數位電錶電阻檔是以~1~代表阻抗無限大,白話就是開、斷路了。
二極體檔(蜂鳴檔)沒有BB叫也是不通了。

楼主:
感謝指導。沒想到能呼喚到wet前輩降臨開示。
小弟是半桶水再減半桶水那種,拆螺絲還行,專業常識就得爬文跟請教前輩。

反正閒著也閒著,先想辦法把膠帶拆開,檢查下溫度電阻,再請家人晚上去電料行買一顆回來試
死馬當活馬醫醫看,最差的情況就是換馬達。

題外話,we大的文章裡修復的是SAMPO AD-1891N,我目前手邊第一部是大同 TDH-140CB
兩部感覺超像。 是不是除濕機也有公版設計呢

#如果是正常的馬達能直上110V市電測試運轉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沒想到能呼喚到wet前輩降臨開示。
小弟是半桶水再減半桶水那種,拆螺絲還行,專業常識就得爬文跟 ...

直接110V 是馬上可以動的~

接電之前先量一下是否有阻值吧~

可以先不用換溫度保險絲~
先直接將溫度保險絲二端相連~
測一下馬達阻值~
再接電試一下能不能轉再去買~

長期使用一定要裝溫度保險絲~
不然到時候線圈燒斷就沒救了~

楼主:
感謝 wei 及 fireway 兩位前輩指教。
(記得幾年前維修一部KOLIN的除濕機也是fireway前輩手把手指導。 ^^

已經確認溫度保險絲開路,所以不會過電。
明天解隔離後再來去電子材料行買材料回來練習。

网友A:
要買溫度開關!溫度過高時溫度保險絲會斷掉, 要再換零件!
溫度開關過溫時不導通而已!不用換,只是提醒您軸承該潤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買溫度開關!溫度過高時溫度保險絲會斷掉, 要再換零件!
溫度開關過溫時不導通而已!不用換,只是提醒您 ...

請問kuny0605前輩,溫度開關算是在馬達上改裝嗎。 是否能有更進一步的指導
我已經解隔離出關了。快篩陰性,恢復自由的感覺真好。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零件啦 ^^

网友:
關於使用[溫度開關]  ...  我看法不同

[溫度開關] 就會有接點    和繼電器接點一樣
總有機率上 出現接點黏住跳不開

如 冰箱除霜加熱器  保溫熱水瓶  電鍋  許多含加熱器設備家電
加熱器開開關關  屬於常態  會用[溫度開關]
但是[溫度開關]總有故障時  一定會串[溫度保險絲]   做情況失控時的保護

网友:
溫度開關尺寸比較大, 可能要找位置包在線圈的外面!
溫度開關可以取代溫度保險絲, 沒有正負方向性!
但是注意樓上SIMON1016提示的問題!

网友:
我有修過裝自動恢復式溫度保險開關的馬達~~
結果是線圈燒掉~沒救了~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討論與指教。 昨晚去電子材料行
有找到115度/2A 溫度保險絲(10元/根
詢問溫度開關,只有找到120度/10A 250V的款式,而且有點大顆。
所以先買了兩根溫度保險絲,溫度開關的部分要再想想怎麼樣把它串在保險絲後面,然後能固定在線圈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