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車載冰箱控制板設定溫度異常往上跳動

楼主(2022-06-10):
不好意思,來上網求助
這個行動冰箱因年事已大,求助原購買廠商以及大陸販賣控制板廠商都說已無貨
且無維修價值
但冰箱本身功能良好....只是使用時,自己常常會設定溫度往上跳
導致原本設定溫度五度跳成20度後,就不運轉了.(非連續..而是像是偶爾有人誤觸...)
自己原本以為是微動開關的問題
但是把相對應往上溫度的開關解焊掉後

仍然偶爾會發生溫度自己就往上設定...
所以想請問各位,是否還有小弟可以DIY的方向
不然一台還可以使用的冰箱因為這個小問題導致無法使用
丟掉覺得很浪費....

网友:
你的貼圖有檔名,上傳圖片後沒有點選插入內文,請盡速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出現檔名且被列入為違規

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既然徵狀像是偶爾有人誤觸,看看是不是微動開關誤動作的問題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並記錄違規。

楼主:
感謝兩位提醒,已經修改貼文
另外第一時間症狀看起來真的很像微動開關的問題
所以第一時間就是解焊它....
沒想到解焊後上電測試時還是偶爾發生溫度往上設定的問題
所以到這邊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了

网友:
先量12V 跟 5V 電壓是否正常~

再量四個微動開關的二腳電壓~
看是否都一樣~

把所有的微動開關都拆下來試試~
如果不行~
d3 跟 d2 交換看看~
如果沒再跳~
就用1n4148的二極體更換~

如果還再跳~
貼片電容~
看看有沒有在開關的電路上~
如果有就拆下來試試吧~

网友:
溫度向上的微動開關接線直接進入微控IC,那就猜猜看是不是微控IC的電源不穩造成,
確認電壓是否正常,電解電容跟電壓轉換晶體換換看

楼主:
看起來好像是那個小電容搞鬼
目前換一顆100uf 50V的上去跑了快十分鐘沒有跳溫度設定了
不過因為第一時間我有用MESR-100測量這顆100uf 16v的電容
測出來的0.254,儀器上面顯示  good if c<330 uf
我就以為不是電容的問題....
請問一下這是我測量的方法有錯嗎??

楼主:
更新一下,才剛很開心的貼文以為搞定了
剛剛看又停了,果然溫度又被往上自己調到最上限20度C
導致冰箱停機....我再來試試看按鈕1n4148

网友:
1.  試著 酒精  清潔  IC 的相關接腳  也許只是 鹽分沉積物導致外在漏電

2. 你這個 PCB板上七段顯示器合併按鍵陣列電路接法
   使我想起  很多電風扇具備微電腦  有多個LED或七段顯示器合併按鍵陣列
   LED七段顯示器陣列合併按鍵陣列 他們都是共用PIN腳
   當LED 某一節段 老化逆向漏電流偏大到使共用PIN腳 誤認為按鍵動作

這種事 微電腦電風扇已有很多案例
以下兩篇是 更換七段顯示器   解決[發神經]的問題

奇美 16吋DC扇 發神經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82-1-1.html

請教 大家源DC扇電路板維修 TCY-8734 / TCY-8722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442-1-1.html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今天好不容易把十二支腳的七段顯示器拔下來
目前測試了兩個小時多了,溫度都沒有亂跳
應該說蜂鳴器都沒有響,因為LED拔掉了看不到設定溫度
只能藉由蜂鳴器確認是否有溫度亂跳的問題
看起來目前已經可以使用
只是還要再去買新的LED 七段顯示器更換
請問各位,這個要如何確認其規格呢?
我只知道大小30mm*16mm*7mm
有十二根針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今天好不容易把十二支腳的七段顯示器拔下來
目前測試了兩個小時多了,溫度都沒有亂跳
應該說 ...

0. 您這是3字模塊 (3位數的七段顯示器)。

1. pin 腳位相同(尺寸),便於直接代換焊回 。
2. 選擇相同燈色(避免還要更動電路板上的限流電阻值)。
3. 簡單檢測一下舊顯示器,看是共陰或是共陽模塊,然後再去選購。
    (或直接帶著零件到電子材料行,找小姐姐幫忙就會直接找給您)

量測方式參考 :

請問三位數七段顯示器腳位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41645-1-1.html

七段顯示器和的內部結構 – 以OPS-S5620(1)SB 為例

OPS-S5620(1)SB 為例,七段顯示器和的內部結構有三個部份:

  • 發光二極體 LED
  • PCB(連接電路和LED)
  • 七段顯示器腳位的包裝方式(常見的是表面貼裝元件 SMD (Surface Mount Device),和通孔元件 THT ( Through-Hole Technology ) )
OPS-S5620(1)SB 的外觀示意圖和點亮示意圖,還有共陰級七段顯示器和共陽極七段顯示器兩種電路圖

        首先每一個發光區域,都有至少一個LED在內,如同右上角的示意圖,
在將內部的段(Segment) 依照順時針的方式分別命名A-G段 (A-G Segment),和右下角的DP點(Datapoint),一個七段顯示器至少需要八個發光二極體LED才能完整呈現數字。

  接下來是連接方式,七段顯示器腳位常利用 SMD (Surface Mount Device)或是 THT ( Through-Hole Technology )的方式來組裝在主板上,若需要七段顯示器腳位的外部連接點太多,則七段顯示器整個模組會變得更大,因此,業界最常使用共陰極(Common Anode)和共陽極(Common Cathode)兩種接法的七段顯示器來減少七段顯示器腳位和主板的組裝點,通常不同的電路接法會以不同的產品型號來表示,以上圖為例,  共陰極七段顯示器  (Common Anode 7-Segment Display) 型號為OPS-S5620SB, 共陽極七段顯示器(Common Cathode  7-Segment Display) 型號為OPS-S5621SB 。

  接下來是外部包裝的位置,可由點亮示意圖上的數字,了解到七段顯示器腳位外部連接點的位置,產品使用之前必須詳細確認DATASHEET,才能正常的驅動七段顯示器。至於要如何正確驅動七段顯示器,請參考之前的文章「如何設計LED七段顯示器的LED串流電阻?

轉載文章出處 : https://www.opledtw.com/zh-hant/ ... 16_segment_explain/

7段LED顯示器有兩種電路:共陽極和共陰極。
  • ·共陽極:共通引腳(common)為陽極
  • ·共陰極:共通引腳(common)為陰極

多位數7段LED顯示器腳位定位例
這種將四個七段顯示器包裝在一起,繼承原本abcdefg接腳,還多了D0,D1,D2,D3,
當其中D0,D1,D2,D3任一位數接地,相對應的位數就會發亮直接讓大家看結果吧!

三字顯示器接腳類下圖
共陰或共陽以上述方式應用測試看看
三位  七段顯示器

网友A:
七段顯示器  正規零件側面會印一些型號資訊
看看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段顯示器  正規零件側面會印一些型號資訊
看看有沒有

有打上YM-4301BW....只是我在網路上和大陸掏寶我找不到就是了

剛搜尋4301BW....有找到掏寶的資訊了
是共陽....是否我在台灣買同樣大小也是共陽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打上YM-4301BW....只是我在網路上和大陸掏寶我找不到就是了

剛搜尋4301BW....有找到掏寶的資訊了

對 !  既然已確定資料共陽    上吧

還有個 無賴法  共陰共陽一起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