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05-MAZDA 3 傳動軸防塵套更換

楼主(2022-06-11):
05-MAZDA 3 傳動軸防塵套更換

拆解舵桿,它也該換了

拆解ABS感應線

拆解煞車油管

拆解平衡桿支架 李仔串避震器端

拆解三腳架端

這樣就可以拆的到傳動軸了

防塵套小口端已斷裂,黃油流出噴的三腳架和引擎上都是油

取下傳動軸

套子還在車上

傳動軸本體

外側還沒破,不過這是硬殼的防塵套,已經很硬了,預防性更換

拆除破損的防塵套

清洗油汙

看到這套子,心涼了,我準備的套子不能用,MAZDA3這是特規件

先把外側裝好

去材料行買套子,這套子口很硬,撐不開,只能拆球頭了,還好我有 逼猴,買很久了第一次用上

裝上車

傳動軸固定螺絲是一次性螺絲,拆了就要換新的,擰35牛米加90度

全部裝好,收工

這次換防塵套,過程讓我知道,我的工具不夠足,有點難拆裝,還好該有的手工具還是能勝任,
只是累了些

网友A:
方向舵桿上的球頭沒換~還要再搞一次

网友B:
套子還在車上,的那張照片,那個頭用一字可撬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桿上的球頭沒換~還要再搞一次

換舵桿沒啥技術性,技術層是在換好後要定位,目前狀況尚可,打算下次換胎時一起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子還在車上,的那張照片,那個頭用一字可撬下來,

沒錯,我用一般小一字起子翹開一個口,再用大一點的翹下來

网友C:
小弟印象中箭頭那端有個C型鋼圈扣環,拿下後可以拉出萬向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印象中箭頭那端有個C型鋼圈扣環,拿下後可以拉出萬向接頭

沒錯,只能拆那個球頭,不然套子裝不進去,球頭要用  逼猴 拉出來,套子放進去再敲球頭回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只能拆那個球頭,不然套子裝不進去,球頭要用  逼猴 拉出來,套子放進去再敲球頭回去。 ...

請問您另一端的防塵套是用原來買的萬能防塵套+錐形擴張器裝進去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另一端的防塵套是用原來買的萬能防塵套+錐形擴張器裝進去的嗎

我外側端是用通用防塵套,因為球頭已脫離車身,所以外側防塵套可以直接由內側球頭那套進去,用起子撐一下就可以,內側只能買專用的,因為他比較特殊有3個唇,內部是滑套,讓內側球投可以滑動的,通用的防塵套不適用

网友D:
之前看過外軸有矽膠(藍色)的~
不知道那種耐用度會不會高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過外軸有矽膠(藍色)的~
不知道那種耐用度會不會高一點?

矽膠會比較耐用,但是價格也差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