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瑞軒Vizio VW420E-T送修後之研究

楼主(2022-06-11):
這台2009年的電視最近按鈕接觸不良,開機都要按好幾次,所以要幫他更新一下tact switch

2018年的時候有故障過一次送修
瑞軒Vizio VW420E-T顯示異常

那時候有前輩提示可能是AS15掛了,但我那時傻傻不懂,不知要弄哪裡
在這裡混了幾年也修了幾件電器後,現在好像稍微有概念了

所以趁這次換開關拆機時順便研究一下

4年前故障狀況是畫面變成異常的乳白色

今天拆開後發現上方邏輯板的金屬殼(覆蓋排線的部分)被扳過

有點好奇,為何要扳成這樣?

拿下金屬殼看到邏輯板

原來AS15在這裡

可是看不太清楚到底是U還是G?
AS15系列IC是可以互相替用的嗎?

話說....我好想換65吋電視啊~~

网友A:
都可以用~

但不一定是AS15壞~
先用個助焊劑~看會不會熔化~
手指有練過可以用手指感測會不會燙~

不會燙有可能是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318-1-1.html
可能有~ 也可能沒有~~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用~

但不一定是AS15壞~

因為送修回來發現邏輯板上蓋被扳歪了,所以肯定這部分一定被動過

而且還在AS15上面加了導熱墊片,把熱傳導至覆蓋的金屬殼
我看加貼導熱墊片的手法有點粗糙,猜測不是原廠貼上的
所以才會特別懷疑是不是維修時有動過AS15

不過現在這台已經修好了,也沒辦法測試
只是剛好家裡還有另外一台37吋的,萬一也發生同樣問題,我可以有個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