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Ti9 偵錯卡 EXILINX 溫度高

楼主(2022-06-11):
論壇上的各位大大下午安,目前手中有一塊 PTi9的偵錯卡,放在 GA-EP45-DS3L LGA775 (功能正常的主機板)上測試,
測完拔卡時發現 EXILINX這顆晶片溫度異常的高,請問這樣是正常的嗎,謝謝

左上方那顆 EXILINX晶片溫度很高(會燙手了)

畫面有顯示關鍵信號錯誤,但主機板可以正常開機到 WIN10

网友A:
除錯卡只是電腦有問題時上電看一下而已,晶片會發燙或許是有老化,補救方法就貼一塊散熱片吧,不然加個小風扇也可以。

网友B:
關於溫度燙手
可以大約量一下溫度,看是否超標,再決定是否異常

賽靈思 XC9536 datasheet內說明
操作溫度最高約 70度C (工業等級系列最高 85度C)
Datasheet : 1605238.pdf

196.94 KB, 下載次數: 5

XC9536XL High Performance 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錯卡只是電腦有問題時上電看一下而已,晶片會發燙或許是有老化,補救方法就貼一塊散熱片吧,不然加個小風 ...

謝謝阿三哥的建議,看來發熱真的可以考慮加個散熱片或小風扇,
不然這樣的溫度也是會減少除錯卡的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於溫度燙手
可以大約量一下溫度,看是否超標,再決定是否異常

謝謝ericchou提供的DataSheet當參考,
如你所說,還是要量一下溫度再來決定是否異常,
目前還想哪裡找個量溫度的工具,

另外不知論壇上的大大是否有相同的PTi9,有空的話也可以煩請提供該 賽靈思 XC9356的運作溫度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