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壓縮機的保護盒有得買嗎?

楼主(2022-06-12):
請問電冰箱壓縮機的保護盒(蓋住啟動器和過載保護器的那個黑盒子)有得買嗎?
冰箱是國際NR-560MC,前兩天在家, 突然聽到冰箱後有嘶嘶聲, 然後有火光, 之後就一股焦味
趕緊拔掉電線, 看一下冰箱後面, 拆開壓縮機保護盒, 看到接啟動器的線頭, 都焦黑
可能是過熱短路了, 幸好當時有人在家

想請問啟動器故障, 有可能會造成電流過大, 燒掉電線的嗎? 還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原廠還把黑藍灰白四條線用膠帶貼成一束

把線整理後換接頭, 換新的啟動器和過載保護器, 目前壓縮機可以常運作, 持續觀察中
但那個保護盒有點變形脆化了, 想說換一個新的, 可是找不到哪裡有單賣那個盒子?

网友A:
個人經驗是沒裝也沒怎樣~
啟動器的散熱也比較好~
電線外皮也不容易脆化~
家裡用的冰箱~
沒裝十年以上也沒出什麼問題~

原本為什麼要有也不太清楚原因~
大概是防止被電到~
但是一般冰箱都靠牆放~
很難摸到壓縮機~

壓縮機啟動時電流很大~有十幾A~
所以如果插啟動器的端子氧化接觸不良就會發熱~
或者端子不緊~
用手輕輕一拉就掉下來的~也會發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經驗是沒裝也沒怎樣~
啟動器的散熱也比較好~
電線外皮也不容易脆化~

你提醒了我~我家的上次壞了~改直接啟動到現在我也忘記買零件來裝回去

网友:
這種護蓋  非消耗品 比久久才見零件故障  更難耗損
也不是通用泛用多面向   誰零售這東西

你若執意 只能找  廢棄冰箱回收業   蹦運氣

我的建議 :   能達到功用就是好護蓋

例如   搜一下關鍵字 [明裝接線盒]    十幾元  便宜! 好找!

楼主:
謝謝 fireway 和 SIMON1016 大大的建議和開示,
其實也沒有執意非裝不可, 可能是被這次的起火嚇到了,
怕沒蓋子還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問題
我再找找看, 如果真找不到, 可能就這樣子了

网友:
可以詢問Panasonic各縣市服務中心看看

曾在桃園市國際路的服務中心買過電器零件回家更換
現場倉庫如果沒有零件也可以預約購買

网友:
NR-560MC!?哇!這機種很久了!應該買不到了!到資源回收場找找吧!

网友:
您有鉤表嗎,建議鉤一下運轉電流,這個東西沒事不會放煙火

楼主:
問了原廠服務站零件部
果然是沒有在賣這個盒子
得到一個更不想聽到的消息
說這個機型太舊了, 大部份的零件幾乎都停產不再供應了
所以如果再有其他主要零件故障,應該就是要考慮換新冰箱了

另外換了啟動器和過載保護器後, 運轉至今一個星期, 都沒什麼問題
看來應該當初應該是啟動器的問題所造成的
家中也沒鉤表可以測運轉電流,
不過如果是運轉電流有問題, 應該還會持續出問題才對, 只好再觀察了

蓋子買不到, 所以就先不裝了
謝謝各位先進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