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C-DC MOSFET 固態繼電器

楼主(2022-06-12):
受到;aa5566f4大的啟發,請前輩們不吝指教;

有用汽車12V電動打氣機啟動影片,網路太慢,有需要再利用晚上上傳

网友A:
我第一個先看 MOS IRF 540  VGS  絕對耐壓 20V
具圖一 電阻分壓 減去光電晶體CE導通 後  堪堪落在 20V  想來是有算過
但是   絕對耐壓VGS   我的看法是踩線必死
一般來說會放一16V~18V稽那二極體

而根據ID 對 VDS 電壓  對應圖  就標示VGS 4.5V  開始  到15V 之後就不標了
10到15V  助益有限
這段 個人 見解為 過了15V  再好也不到哪去了

所以 放一16V~18V稽那二極體  就行了

2.  負載 是馬達線圈電感這類  請加 一組RC  原理 參閱火花消除電路  否則難料MOS被擊毀
     併接於圖裡負載兩接點 或是 MOS_DS  ( 個人未經計算 粗略放 100R 1W  0.1uF 100V 塑膠或金屬薄膜都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個先看 MOS IRF 540  VGS  絕對耐壓 20V
具圖一 電阻分壓 減去光電晶體CE導通 後  堪堪落在 20V  想 ...

感謝SIMON1016老師的指導,收穫很多,感恩~~~

楼主:
控制打氣機;

网友B:
MOSFEET 開關繼電器應用類似電路

下列這些圖
負載端若是電動機
似乎都並上上了一個ˋ二極體,原理有請其他前輩釋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ET 開關繼電器應用類似電路

下列這些圖

這點還記得以前多位前輩說過;線圈有電感,加二極體,解決反電動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FEET 開關繼電器應用類似電路

下列這些圖

大多數 MOSFET 有 BODY DIODE 不怕來自電動機的電動勢  從S到D的   但是反電動勢會打回去DC BUS
在一些情況下DC BUS的電壓還會被短暫拉高 直到馬達轉速降低(永磁馬達在是電動機也是發電機)
在驅動晶體前面串聯二極體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如果二極體是並聯在馬達上面的則是抗反向的電動勢   繼電器驅動也是要並聯上去
不過要注意二極體的承受能力

以前看過在變頻器跟馬達調速器的說明中有提到過這個問題

网友D:
題外話!現在用機械式的relay還有人會在直流的控制線圈並聯diode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題外話!現在用機械式的relay還有人會在直流的控制線圈並聯diode嗎?

看到的模塊全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數 MOSFET 有 BODY DIODE 不怕來自電動機的電動勢  從S到D的   但是反電動勢會打回去DC BUS
在一些 ...

(1)永磁無刷馬達的PWM或正弦脈寬(SPWM)驅動電路,一般會把馬達的PWM線圈反電勢的能量,回收到電源再次利用,這樣子馬達才能高效率的運轉,馬達線圈反電勢用二極體短路太浪費能量,會讓馬達耗電降低效率,想回收能量要把電源濾波電容的耐壓及容量用大一點,馬達線圈的驅動脈寬電壓每次線圈都會產生反電勢電壓可充電源的濾波電容,H橋驅動MOS內部4個二極體形成橋式,不管線圈產生的反電勢正或負,都會回收到正負電源。

(2)傳統有刷馬達,因為有電刷運轉時會有電刷的火花,會持續的干擾周圍的電子設備,干擾收音機或是讓CPU當機,馬達會並聯一電容,或是馬達的電源經過電容及電感組成π濾波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