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81 POWER故障求助(航嘉HK340-71FP)

楼主(2022-06-13):
這個航嘉HK340-71FP是LENOVO M81桌機的POWER SUPPLY,共2個,現象都在正常使用中突然掛點,一顆開棺就看到TNY277爆了另一個則沒有爆,直覺反應先把TNY277沒爆的換掉,幸運的是這個POWER開機成功,爆TNY277的就沒這麼幸運換新零件後依舊沒反應且IC PIN1、2、4均量不到電壓,由於功夫及眼力實在不好查了半天沒找到短路點,懇求有經驗的大大指點迷津 或提供電路圖,不勝感激

TNY277爆了

TNY277爆了

拆下的TNY277

拆下的TNY277

PCB正面

PCB正面

网友:
照片盡量勿直幅式放上來  你覺得能好好打字編輯技術文鐵願意回答問題的   是手機還是PC 使用者
試著對[願意回答問題] 友善些  支持橫幅式照片
--------------------------

爆TNY277的就沒這麼幸運換新零件後依舊沒反應且IC PIN1、2、4均量不到電壓

接下來!!  你翻一下  TNY277  規格書  PIN 4 的 功能目的,
它的 源頭在哪  ?

紅色線表示  TNY277  PIN4 (MOSFET_D)  電流迴路
量不到電壓  就 紅色迴路 上或下 有零件斷開了  所以 PIN4 (MOSFET_D) 量不到電壓
不一定 就只有上段紅色迴路斷開   , 有時下段紅色迴路 也會有零件斷開

先看 紅色區塊  有無電壓  好分清楚屬於前還是後   縮小檢查範圍

後續 我就不在說了  應該是講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