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喇叭單體線圈斷掉維修

楼主(2022-06-14):
專家您好,

想請教專家, 家中有一對喇叭唱卡拉OK唱壞了, 單體是SCAN-SPEAK 18W/8540-07拆開後發現線圈的漆包線都斷了, 這樣子還可以用焊接一段漆包線接出來到端子嗎, 還是整個線圈都要換掉呢?
在此感謝您的指導.

网友A:
當然可以焊接一段漆包線接出來到端子!
喇叭單體線圈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焊接一段漆包線接出來到端子!
喇叭單體線圈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謝謝DCStudio 大大的回覆.

了解.

网友:
有點好奇,查型號網路上的接點與樓主有所差異?

感覺若線徑不足夠,接點燒毀的事不久還會重現。

焊回去還要將接點固定住,18W其振動規模應該是要考慮耐用度。

小弟音響這塊沒有涉獵,不專業意見笑笑、看看就好,純粹討論~

巨磁scan speak 18w/8542 7寸單元

HS-audio專業音響屋*原廠指定代理正品 丹麥Scanspeak Classic 18W/8542-00

网友B:
可以接  如2# 所述

額外說一下  線圈與紙盆 是軸向運動  但是框是固定的
導致 拉出的 線 留點自由距離 免得繃緊干擾紙盆運動
彎曲時 也要避開磨擦紙盆與彈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  如2# 所述

額外說一下  線圈與紙盆 是軸向運動  但是框是固定的

感謝SIMON1016 大大的指教.

因為想說原廠線圈應該比淘寶買來的好, 所以想修理看看.

网友C:
請問紙盆音圈如何拆下來?您拆得很好

网友:
建議下:黏上彈波片和紙盆前,記得先裝上線圈定位規[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9629100687],再上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紙盆音圈如何拆下來?您拆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