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X505DU 點位圖求助

楼主(2022-06-14):
求助ASUS FX505DU點位圖. 請會員朋友幫忙.謝謝

网友A:
迅維那個有下載了?不個它的點位是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維那個有下載了?不個它的點位是 PDF

電路圖
ASUS TUF Gaming FX505DU REV20.pdf (2.43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迅維那個有下載了?不個它的點位是 PDF

感謝大俠相助

楼主:
感謝會員朋友楊大俠與獅子魚相助.此機已經修好

原先問題為無反應.不觸發.但上電會有0.26A的電流(此時鍵盤燈會亮.0.26A為鍵盤的耗電流.所以依然以不觸發維修)
為了容易理解.我先把修好後的正常待機電壓標上

不觸發時我測量+5VSUS +3VSUS正常.但+1.8VSUS只有1.08V(我一開始以為這電壓也是正常的
因為華碩另一片型號主機板使用同一顆IC APW8713E.電壓是+VCCIO 1.0V)
要不是BIOS IC MX25U12873F與+1.8VSUS電感相通.我差點就信了
因為 MX25U12873F是1.8V工作電壓.
看到U8400旁邊的定義-我才更確定這組電壓是1.8V.上圖

我將故障排除後.確認L8401就是1.8V電壓.並且電流跳變幾次後.畫面出現

最後-FX505DU這片主機板.待機時有+5VSUS +3VSUS +1.8VSUS.
第一次上電就會自動觸發. 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