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ZH77A-G43 紫線5VSB電壓 一直跳動

楼主(2022-06-14):
問題概述:1.壓pw-sw無法啟動主板,量 紫線5VSB電壓 由3.0v-3.6一直跳動,而非5v(如附檔一壓縮檔)
              2.直接電源綠線短路,可以啟動風扇,量atx 5VSB 即可正常量到5v 且螢幕跑至右下角出現代碼99,但仍是黑幕無顯示
                  3.經前強制開機後,就可以PW-SW按鈕斷電及重啟電源,但仍無法顯示
              4.過些時間後,又是1-3的過程

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圖一:

圖二:

圖三:

附檔一:5vsb跳動情形

補充內容 (2022-6-19 03:50 PM):
在先進楊大俠的指點下,順利完修

网友A:
一般來說 這現象比較偏 電源供應器的5VSB  故障

以你 舊帖為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47-1-1.html
裡面圖三:  檢查黃框

网友B:
1.若看過這篇的話,我會先重燒BIOS,風險最小。

MSI ZH77A-G43故障維修 微星 MS-7758故障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245-1-1.html

2.測試電源供應器不接負載時,5VSB是否穩定或是依舊電壓不穩?

若依舊電壓不穩,先換顆良品電源供應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 這現象比較偏 電源供應器的5VSB  故障

以你 舊帖為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47-1-1.h ...

謝謝SIMON1016大:
   您框起來的地方,左黃框在當時修復時已更換過;且剛剛再把電源接上另一塊的正常主板,量測ATX 5VSB,電壓為正常的5V,再接回問題板,量測ATX 5VSB ,電壓仍3.0-3.5間跳動,所以電源供應器是否可排除故障?

网友C:
5VSB TO 3VSB OR
3VSB TO 1.05ME  轉換 IC 一路相關的都檢查看看囉~

U35、U47、Q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看過這篇的話,我會先重燒BIOS,風險最小。

MSI ZH77A-G43故障維修 微星 MS-7758故障維修

peter180大:
   1.那編chiyimonitor的文章,小弟已看過,並重新燒錄過BIOS
  2.電源供應器,剛剛再以power supply tester 測過,各電壓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SB TO 3VSB OR
3VSB TO 1.05ME  轉換 IC 一路相關的都檢查看看囉~

楊大俠您好:
    U35、U47、Q56,這幾個零件,如何在靜態下,以電表檢測其好壞狀況,能否簡單指導一下?

楼主:
楊大俠您好:
    這是U35、U47、Q56各腳位測量的電壓狀況

U47:接電未啟動,各腳位電壓跳動(1,0.3v  2,2.2v 3,2.7v  4,2.7v 5,0v 6,1.6v  7, 0.4v  8, 0v)
       強制啟動,各腳位電壓穩定(1,1.3v  2,4.7v 3, 5.04v  4,5.04v  5,0v 6,3.2v  7, .08v  8, 0v)

Q56:接電未啟動 (D:1.5v  S:0.01V  G:0V)
        強制啟動   (D:3.2V  S:3.3V  G:0.35V)

U35(U38):接電未啟動(1,0v  2,0.06v 3,0v  4,0.01v 5,0v 6,0v  7, 0.13v  8, 0v)
                強制啟動(1,5v  2,1.9V 3, 0V  4,3.8v  5,4.9v 6,.59v  7, .4.0v  8, 1.04v)

网友C:
嗯,我好像看錯點位圖了,看到 R2.0~你的是 1.0 還是 1.1 的吧

我看電路圖,ATX_5VSB、5VSB 去了滿多地方的,我只會排除法,一個一個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好像看錯點位圖了,看到 R2.0~你的是 1.0 還是 1.1 的吧

楊大俠:
    主板點位圖是1.1,請問接電未啟動,ATX 5VSB會跳動,但經強制啟動後再斷電,ATX 5VSB即不會跳動,感覺好像充電後暫時穩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主板點位圖是1.1,請問接電未啟動,ATX 5VSB會跳動,但經強制啟動後再斷電,ATX 5VSB即不會跳動, ...

所以你四樓回答SIMON1016大,POWER接到別塊主機板是正常可以開機的就是了

--
這塊板子有兩個功能 5VDUAL_USB、待機USB充電 (靠5VSB) JUSB1

猜測:待機時,JUSB1 相關迴路可能有問題,U6、U63 是整合 5VSB、VCC5

          JUSB1 是前面USB的插槽,會被弄故障的機率也是有

待機時,ATX 的 VCC5 是否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四樓回答SIMON1016大,POWER接到別塊主機板是正常可以開機的就是了

--

ATX 4及6 pin VCC5 ,電壓0V
另小弟線上量了點位圖C544電容(5VUSB_FUSE),阻值僅0.9R,不知是否代表該元件可能短路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X 4及6 pin VCC5 ,電壓0V
另小弟線上量了點位圖C544電容(5VUSB_FUSE),阻值僅0.9R,不知是否代表該元件可 ...

那應該是要量 Q28 D 極,對地阻值?

或是 Q28 的 S1、S2 兩腳是否有短路及阻值,還有 D ~ S1,D ~ S2 阻值

也檢查後面 USB 孔有沒有異物或針腳歪斜

Q28 的D經過 F1、F2、F3,到USB的保護IC,D2、D3、D20,U12 可能都有相關

如果 Q28 沒問題,可以先拆掉 U12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應該是要量 Q28 D 極,對地阻值?

或是 Q28 的 S1、S2 兩腳是否有短路及阻值,還有 D ~ S1,D ~ S2 阻 ...

小弟的板子Q28是二顆元件組成,如圖,要如何檢測?

网友C:
呃~這塊版本還真多,現在才發現是 R1.3

MS-7758 r1.3點位.rar (677.42 KB, 下載次數: 19)

紅筆接 GND、黑筆 Q98 的 D極,才 0.9Ω?電容是可以先拆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這塊版本還真多,現在才發現是 R1.3

楊大俠太厲害,各版本都有

0.9R是以歐姆檔量C544二側值

Q98,D極,以二極檔對地值為0.0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楊大俠太厲害,各版本都有

0.9R是以歐姆檔量C544二側值

這個值應該是不正常,Q98,S 極 (5VSB) 對地是?ATX 24PIN 不要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值應該是不正常,Q98,S 極 (5VSB) 對地是?ATX 24PIN 不要接上

S-地  0.459
G-地  0.532
C544   9.95uF (高阻值)
電容拆掉,上電未啟動,ATX 5VSB 仍跳動,問題未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S-地  0.459
G-地  0.532
C544   9.95uF (高阻值)

C544 9.95UF 高阻值是什麼?

如果拆掉 Q98 的 D極一樣低阻值還是有問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44 9.95UF 高阻值是什麼?

如果拆掉 Q98 的 D極一樣低阻值還是有問題啊

C544本身未短路
Q98 D極仍低阻值0.002

謝謝楊大俠,不吝協助隔空找問題,但小弟不才,如此說一動,作一動的程度,無法舉一反三,徒增您的困擾,本案暫時到此就好,再一次謝謝您

网友C:
如果順利的話,或許有機會。可能還剩幾步吧~F1、F2、F3 拆一個,量一次 Q98 D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順利的話,或許有機會。可能還剩幾步吧~F1、F2、F3 拆一個,量一次 Q98 D極 ...

謝謝楊大俠:

   本案依楊大俠最後仍不放棄的指點,小弟因功力太差,只能慢慢試著解焊零件,依容易解焊位置,F3-F2-F1順序解焊,量測Q98 D極

1.最後F1解焊後,Q98 D極短路即解除,ATX-5VSB亦恢後正常的5V(不再跳動),但仍無顯示,右下角依然是99代碼

2.確認F1連接的後級短路(如下圖所示),先解焊U12及C6,短路未解除,排阻量測,好像未故障

3.再解焊C641,短路現象完全消除,拆下再量測,無容值短路了,找了相近規格的電容補上該C641位置,再一次啟動,順利進入BIOS設定畫面

4.接上作業系統,順利進入win 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

   本案依楊大俠最後仍不放棄的指點,小弟因功力太差,只能慢慢試著解焊零件,依容易解焊位置, ...

看完一連串的問與答...真心感動不已
有熱心不放棄的大大
有努力不懈的coos

我也要好好努力與學習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