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鋼架拆除工程~料件有人需要再利用嗎?
關閉

楼主(2022-06-14):
大家好

最近承接一位痞友大哥公司的輕鋼架拆除工程,拆下的料件不知道有沒有人需要可以再利用的

如果不遠可以幫忙運送到府,酌收點運金,物品在台中崇德路

還有十多組 2呎T8 舊款的燈

輕鋼架 坪數 大約尺寸 10片長*12片寬   有兩層樓

腦筋不靈光暫時,換算不出幾坪

今天進度2F的輕鋼架骨架拆解下來,過程中多少會有點損傷,我已經很小心了 呵呵

原本未拆解前

拆解中

拆解下來   有一層樓隔音棉~ 照片拍得不清楚,明天再補拍

桌子有一組有出掉

話說今天拆石膏板下來 背面居然有寫 100%可以回收  不含石膏還是石綿的字樣

我記憶力真的不太行,明天一起補修正內容

所以這東西可以回收~  只是現在不知道回收的管道~

先問看看大家有沒有剛好需要,再利用~~  沒有的話~ 就再處理了   謝謝大家

网友A:
這東西應該連垃設廠多不收~
高汙染物~那個隔音棉你拆完身上會癢癢的嗎?

网友B:
輕鋼架 坪數 大約尺寸 10片長*12片寬   有兩層樓

10片長*12片寬  2尺角   20尺*24尺 /  36 =13.33333 坪

有兩層樓   13.33333 坪   *  2  = 26.6坪

總共 120片*2   240片 加 隔音隔熱棉

補充內容 (2022-6-19 08:03 PM):
1坪如何計算(坪數怎麼算?)

    長(公尺) x 寬(公尺) x 0.3025 = 坪數
    6台尺× 6台尺= 1坪
    1個雙人床約為1坪(180cm * 1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應該連垃設廠多不收~
高汙染物~那個隔音棉你拆完身上會癢癢的嗎?

身上微微的癢

還好棉上面,好像沒有參加玻璃還是纖維的材料

我也不太懂,這材質第一次接觸到^^

高污染物~~是誰發明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輕鋼架 坪數 大約尺寸 10片長*12片寬   有兩層樓

10片長*12片寬  2尺角   20尺*24尺 /  36 =13.33333 坪

感謝您仔細的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輕鋼架 坪數 大約尺寸 10片長*12片寬   有兩層樓

10片長*12片寬  2尺角   20尺*24尺 /  36 =13.33333 坪

外行就是外行,算得再多也沒用,不然為何更新。
既稱輕鋼架,就是一次性沒有人會小心翼翼拆,如要保留超耗時與工,易變形彎曲。
更何況,看圖是最便宜的耐火石棉板,只要接觸空氣就會色變何況遇水,更不用講紋路都是一次性。

唯一有價值剩電線/燈具/輕鋼架 資源回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身上微微的癢

還好棉上面,好像沒有參加玻璃還是纖維的材料

有,皮膚有感覺就是,怕的是吸入沒感覺很傷肺,非施工人員避之惟恐不及(還好現今標配狗罩,還開者電風扇四處飄(熱鼠+穩鼠了))。

這個隔音多用於有噪音需隔溫耐火,機械設備場所(整個室內全包),沒看過裝在辦公室天花板上,這個只能當事業廢棄物處理,載到了圾圾場如一般需收費(特殊還需來源證明)
至於誰發明,人類,很納悶怎會使用到辦公室,剩下如樓上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皮膚有感覺就是,怕的是吸入沒感覺很傷肺,非施工人員避之惟恐不及(還好現今標配狗罩,還開者電風扇四 ...

感謝大大專業的解析~

明白了,還好有戴口罩施工,減少傷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皮膚有感覺就是,怕的是吸入沒感覺很傷肺,非施工人員避之惟恐不及(還好現今標配狗罩,還開者電風扇四 ...

可能是樓上太吵吧~有小孩子跑來跑去,樓上是跳舞教室~健身房~之類的,所以辦公室有隔音需求~無限想像

网友:
此種隔熱棉價格相當低廉,耐火抗溫隔熱隔音效果相當明顯(合乎建築法規)超好用以一當百,除了無法支撐點,多用於機械廠房或各式隔間隔板夾層內封閉式非接觸。

應該使用其他材質吧,裝飾輕鋼架天花板就是掩飾其他管路/設備/水/電/空調/消防/網路/氣體/風管,你能想的到,上方可利用空間....等(輕鋼架一樣不能做支撐),輕鋼架上幾乎任一面隨時可開啟,相當半開放空間需做相關維護檢修,況且天花板本身就是吸音/隔溫/耐火(價格高的還有抗潮)功能。

雖然各式說法都說無害,卻加註警語須做好全身防護不是矛盾嗎?而且纖維比奈米更小微米級的(跟空氣汙染PM有得拚)!多用於封閉層內不是沒原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行就是外行,算得再多也沒用,不然為何更新。
既稱輕鋼架,就是一次性沒有人會小心翼翼拆,如要保留超 ...
外行就是外行,算得再多也沒用,不然為何更新。

Dear wkm大

lkkseemi大大僅僅只是說出他的意見,簡單不過了。

要得到別人尊重,必先尊重對方。

對於事情作討論即可。

雖然這區是輕鬆的打屁閒聊,但還是要有個尺度。

祝 事事順心,防疫之事人人有責。

感謝您的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ar wkm大

lkkseemi大大僅僅只是說出他的意見,簡單不過了。

他人意見不是意見,且是事實。

如表不滿
請逕自與事業廢棄物廠商討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樓上太吵吧~有小孩子跑來跑去,樓上是跳舞教室~健身房~之類的,所以辦公室有隔音需求~無限想像 ...

你這不是挖個坑要偶跳出來,探討真實陰暗面嗎?

隔層板樓上樓下真的差很多,主要是樓下無償供養外來移居者,有因必有果。
樓上是真見不得光,鼠輩橫行,蟑螂遊走,蒼蠅亂舞,同夜總會,搞派對們,髒亂不堪,遺臭萬年...........。
樓下搞的心情煩亂,無心理事,兩眼無光,面無血色,腦袋空洞,魔音穿腦,一縷屍臭,驚嚇過度.......。

連我都不太敢回應,你沒看11#版主,喇D賽還跳出來說項請尊重!
該不會講完就被投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這不是挖個坑要偶跳出來,探討真實陰暗面嗎?

隔層板樓上樓下真的差很多,主要是樓下無償供養外來移居 ...

哈哈
喜歡的給個讚
不喜歡的自動bypass
這就是開心的言論自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外行就是外行,算得再多也沒用,不然為何更新。
既稱輕鋼架,就是一次性沒有人會小心翼翼拆,如要保留超 ...

其實一開口的就說別人"外行就是外行"是不是合適你可以再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一開口的就說別人"外行就是外行"是不是合適你可以再想看看?

老大
再想想看為何說外行?粗算哪麼多,安裝時就已破壞式架設,外行(非專業)在多數也無用,壓內行少數人(稱之專業)無濟於事(小賴PO圖片再明顯不過了,不會無視吧),更不用說喇D賽會比技術還計較

內行都嘛知道,明式輕鋼架不光是吊鐵絲靠技術經驗(高級吊鋼索帶活動勾易調)調水平,還要火槍釘入等工具,T型架縱橫各節點都需簡單點護鎖(有的設計破壞式的彎折),遑論L型邊架直接火槍釘入(花錢是大爺別人做)。

你要小心翼翼把L型邊條脫釘嗎?各T型架節點戶鎖你要校正嗎?彎折鐵絲你回復原狀嗎?你有能力裝卸天花板嗎?你確認天花板無損嗎?變形外傷都要回復嗎?哪你要不要高空作業?哪隔熱/音棉呢?還不包刮各式空調/照明/消防,還要迴避奇奇怪怪線路,就算你想要再利用看你有多少工時處理,回頭一望,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試想再利用偶有決定權嗎!想試請親洽小賴(託運有錢何樂不為),來滿足外行(看有無保留現場親試)再使用慾望不是嘛!
回敬11#版主 夠簡單不過吧? 是與非(內外行)便知,不要光靠雙手在敲鍵盤,要靠一雙手在實做!

記得要發技術文(全球僅此一文,重現YT一堆重土裡翻新各式產品(不管是否假的))好讓其他人知道辛苦代價(真的是逆向工程),重新再使用甘苦談 ,不然為了外行人說了敲一堆廢話。
再不濟說穿了甚麼時代了,再外行網路(親朋好友)搜尋也有好歹也能一窺端倪(行情),外行人真經不起風一吹就破。

网友G:
看得出內行的網友 他的出發點 是善意的 提醒與告知 ,

只是每個人 成長過程 學到的表達方式與口吻各有不同 ,

可以的話 , 勉勵大家學著包容 , 也可順道提升自己的 EQ , 共勉之 .

至於 wish大說的 :  [ 是不是合適你可以再想看看?] , 這跟 內行/外行 有何關聯呢 ?

就繼續其 耿直不變 的 專業內行 的善意 , 有教無類的科普眾網友 , 出發點仍是好的 .

好像之前的 :: 有一種冷叫奶奶覺得你很冷 , 眾生與我一起學習入定吧 . 阿彌陀佛+門 .

我的錯覺以為我看得懂文字 , 但是奶奶還是覺得我很冷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得出內行的網友 他的出發點 是善意的 提醒與告知 ,

只是每個人 成長過程 學到的表達方式與口吻各有不同 ...

你更不用講,夏天到了超冷的!逮機會也要看樓主圖文!............啦D賽也不是這樣,繼續驢!

都不用心看1#樓主圖文的,人家很辛苦賺這筆錢呢!都不是一二天了。

再看看3#粗算比對如下(能比嗎(還真算)?外行/內行)還是我脫窗,目睭糊著蜊仔肉?)

1#圖一 光天花板計算  比對照明燈具?消防廣播啦叭?崁燈?消防灑水孔?消防偵煙器?緊急照明?冷氣迴風口?排風口?一些破損.......都不用扣嗎(還是無視)

何況樓主 1#圖前已提示......腦筋不靈光暫時,換算不出幾坪......今天進度2F的輕鋼架骨架拆解下來,過程中多少會有點損傷,我已經很小心了 呵呵.............(摃S偶偶也不算倒底能用剩幾片?錢難賺!)

看看此篇哪個關心過他,業主(網友嗎,哪有不知坪數),都已PO圖出來了。
只有2#大大,跟偶小心注意耐火綿,偶加碼暗示想再賺另外一筆(再利用),運氣不好會被嫌到爆((燈具還可利用需條件人,能回收只剩輕鋼架加減貼補),其他事業廢棄物不用談還要付費)。
真是不知人間疾苦一堆!跟外行人雞同鴨講(接下來只關心被說外行的人,沒人敢自告奮勇再利用逆向工程)。

网友:
小賴不好意思!你發的這篇我把它關閉了,有問題你再Line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