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機並聯

楼主(2022-06-14):
請問有人試過,將兩台RO機並聯使用嗎,謝謝。
目前是一台RO 100G(1812),不太夠用,打滿一噸水塔實在太久。
目前是有多一台ˊRO機,也是1812型RO膜的。

我的想法是2台直接用3通接起來,這樣應該還要裝兩個止逆。
我的理解對嗎。謝謝。

网友:
RO機造水要打到水塔 (應該不是壓力桶)
所以不能用壓力作為開關動作使用
使用2台RO機一起啟動造水 使水塔進水快 不用並聯 直接將RO機造水接入水塔

可用一般家庭低水壓地區 要將水打到樓頂水塔 滿水時馬達自停 缺水自己啟動馬達
建議 :
最省錢就是水塔裝一個雙球溢位開關 如下圖:

電源一條經過溢位開關接於插座 滿水插座無電 要補水就通電 以後要再增加RO機都沒問題

溢位開關一般水電材料行都有賣

网友:
建議 樓主 RO膜管更換為【Toppuror 泰浦樂】RO膜400GPD(RM-02)  造水量比較好.
不滿造水量時間太長..錢不是問題.. 直接裝中型RO造水機..因樓主要造 一噸水塔量..
例如: 【Toppuror 泰浦樂】韓國原裝進口CSM工業用膜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