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電鍋TAC-6H的氖燈串聯電阻的阻值?

楼主(2022-06-15):
民國81年1月生產,距今約30年的產品,目前在海外,求問大同內部回覆:建議召回進行檢測確認其它問題點。
因此上來求問:這電阻值是否100K歐姆?(請包涵我68年離開學校就轉到軟體業,只能確定前面二色是棕、黑,第三個顏色無法確認,先謝謝各位高手解答)

電阻

電阻

网友:
看起來是100K歐姆.
氖燈只是個指示燈,電壓夠它就會亮,串聯電阻大一點沒關係.

网友A:
就是100k , 可是看起來很健康啊,不像是燒掉的樣子,還是用電表確認一下吧.

网友:
安安,
圖片只有上傳沒有插入喔,
趁還能修改快修正喔.

网友B:
這顆100K一定要串,小弟上次沒串直上,氖燈直接放煙火

网友C:
論壇內有太多例子可供參考

請善用搜尋 ~

[維修實例] 大同電鍋 TAC-11KSD 無法加熱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安,
圖片只有上傳沒有插入喔,
趁還能修改快修正喔.

感謝提醒,加州早上看到時已經過了時限。
真慚愧,我還不知道"上傳"與"插入"的差別!

看到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PkdT05UbI&t=12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100K歐姆.
氖燈只是個指示燈,電壓夠它就會亮,串聯電阻大一點沒關係. ...

謝謝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100K一定要串,小弟上次沒串直上,氖燈直接放煙火

瞭解,就是怕放煙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100k , 可是看起來很健康啊,不像是燒掉的樣子,還是用電表確認一下吧. ...

用電錶量電阻二側是顯示OL,不確定是否電錶太兩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論壇內有太多例子可供參考

請善用搜尋 ~

謝謝連結,等等來拜讀!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jansons.com.tw/product.php?type=7

哇,這個詳細,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加州早上看到時已經過了時限。
真慚愧,我還不知道"上傳"與"插入"的差別!

感謝下次的配合,
可以去練習區練練手.

楼主:
本件經過上新的100K歐姆 1/4W,氖燈正常亮起,完修。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