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國際牌吹風機 EN-NE11,接觸不良維修

楼主(2022-06-16):
朋友來過來維修,說某一個角度會過電,檢查結果是電線中間短路,換一條線就好了。
線看銘牌

銘牌

銘牌

換現用焊接的,有個疑問,這一台耗電1200W,電流應該有11A,接到加熱線圈的線只有1MM左右,耐得住電流嗎?原廠設計有問題?

网友A:
檢查結果是電線中間 [短路] 是 [斷路] 吧 !

接加熱的引線 指的是有加 白色耐熱套住的 那個?

那個不是 普通的電線 不能用 普通電線的規格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結果是電線中間 [短路] 是 [斷路] 吧 !

接加熱的引線 指的是有加 白色耐熱套住的 那個?

是斷路,打錯了。
原來是特殊線,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檢查結果是電線中間 [短路] 是 [斷路] 吧 !

接加熱的引線 指的是有加 白色耐熱套住的 那個?

請教如何判斷是不是普通的電線呢?
上面會有特殊的代號還是什麼?

网友:
怎麼沒把電線斷路的地方拍出來?也許重接線就好,不用換新線。

网友:
應該是耐溫電線(1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