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rx470單扇白屏或黑屏

楼主(2022-06-16):
請問一下這張卡能正常裝上驅動 在桌面沒問題開GPU-Z 也沒問題
但要開高負載的程式會白屏或黑屏  後來有測試一下把電壓跟頻率調到最低就能開甜甜圈跑
請問這是固態電容老化造成嗎?

网友:
有可能~電容全換看看

楼主:
我有跑過mats測試顯示記憶體也正常 然後現在開機開gpu-s參數跟驅動正常 但跑gpu-z 渲染就馬上變黑屏死機 不知道如何查起 目前有更換470uf貼片電容的故障依舊

网友:
把風扇清潔乾淨.散熱片拆下.重塗散熱膏.

网友:
檢查GPU電源   有沒有缺相

网友:
示波器直接量核心供電各相波形是否有異常?

楼主:
我把電容拆下重焊好像可以跑3D 只是第一次開機會灰屏還是黑屏

楼主:
我稍微測試一下發現完全壞了 12v、3.3v、5v、1.8v都有 發現9v沒輸出 請問電供ic壞了嗎?

補充內容 (2022-6-28 11:48 PM):
測試一下3D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稍微測試一下發現完全壞了 12v、3.3v、5v、1.8v都有 發現9v沒輸出 請問電供ic壞了嗎? ...

9V?應該是0.9V
能正常顯示,你所列舉的電壓理論上都已經出了
使用示波器去檢查GPU供電有沒有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應該是0.9V
能正常顯示,你所列舉的電壓理論上都已經出了
使用示波器去檢查GPU供電有沒有出波形 ...

目前查一下GS9238有3.3v但沒有輸出0.9v 顯存也沒有供電 才猜說是不是GS9238故障了

楼主:
後來發現顯存供電也沒出來 估狗一下 好像是要先有1.5V顯存供電才有0.9V核心供電
不知道是不是管理顯存供電的APW8722A壞掉沒輸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