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電腦開機不易,一直啟停循環

楼主(2022-06-18):
電腦有很長一陣子沒用收起來,最近拿出來把內部灰塵清一清,換新 CR2032後
開機常常會出現下列狀況

1. 電源鍵按下後,電源燈不亮,機殼風扇跟CPU風扇會作動,但約3秒後停止,然後再自己重新啟動,一直循環
2. 電源鍵按下後,電源燈不亮,機殼風扇跟CPU風扇會作動,但約3秒後停止,然後再自己重新啟動,之後不會循環重啟,維持電源燈不亮,風扇持續運轉的狀態。但放著約3-5分鐘後按reset重啟,會有機會亮電源燈成功開機

(電源鍵無卡住,使用螺絲起子直接touch主板pin情況依舊)

成功開機後運作一切正常,周邊相關硬體也都有抓到,燒機測試也都過關,搞得我很怕哪天關機了就開不起來
想請問上述情形大概可以往哪個方面去查修? 爬過文感覺是連主機POST程序都沒走完..
因為電腦單純上網看影片查資料而已,到現今其實還夠用,才想說是否有機會可以修復,配備如下
MB: ASUS P5K Pro
CPU: Q9500
RAM: DDR2-800, 創見2G x 2 ; 威剛2G x 2
顯卡: ASUS ATI HD3850 512MB
PSU: 海韻430W
HDD: 威剛 SU800 256G

除HDD外,其他零件都是同一時期購買的

网友A:
記憶體金手指擦乾淨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金手指擦乾淨再試看看

您好,整機有散熱膏、導熱貼片的地方都已更新
RAM, 顯示卡的金手指都已清過

网友:
電源供應器不穩??

网友:
有其它電源可以交換試試看,或是看看電源電容有沒有大肚。

网友:
痞友給的意見,也要您有東西可以更換,這電腦不值的投資了,到回收場找一台1155的吧。

网友:
這些症狀跟我之前使用880GM狀況有點類似,到最後就是不開機,晶片組壞掉。

或許我的是個案,不是絕對的,提供你參考。

複製故障狀況有困難,通常很不好處理。

建議換酷幣、送人練功。

楼主:
電供也有拆開看過,電容都沒有凸

网友:
用交叉互換方式是找問題的最快方式,
除了電供、CPU和主板外的其他零件出問題9成都會有故障音提示,
所以個人比較懷疑是電供出問題。

网友:
可能cpu針腳有鏽,可以拆開清理,試試看.

网友:
以我個人經驗~
這板子可能零件老化~
太久沒用~壞得更快~
換瓦數大一點的power點看看~
再起不能~就看開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整機有散熱膏、導熱貼片的地方都已更新
RAM, 顯示卡的金手指都已清過

其實大家都猜完了,你最好是有所有的備品,然後一樣一樣換,釐清是那一樣的問題,這樣才比較能解決。

网友:
ASUS P5QL/EPU 無法起動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813-1-1.html

网友:
你用一個RAM分別插在不同4個槽來開機
看看故障狀況是否還在
來確認是否是RAM的問題

网友:
我的主機板 GA-EP45-DS3L 就有過這樣,
久沒用,偶而拿出來懷念一下的時候就會怪怪的,金手指擦一擦就正常,
然後就會一直正常,直到下一次又很久很久沒用

有一次真的記憶體壞掉

今天把它搬出來懷念一下

GA-EP45-DS3L  Xeon  E5472 四核心  跑 WIN10 順順的

网友:
我現在用的老電腦也偶爾會這樣,不停重開機無法進BIOS,因為主機板不會叫所以沒辦法查代碼,後來是記憶體重新插就好了,大概是插槽積塵了
你有4條記憶體,建議可以以廠牌、插槽作交叉測試看看,

网友:
換新 CR2032後 BIOS 已重設
務必設定BIOS 硬碟在AHCI 模式 否則無法正常開機

网友:
我以前是用E8400,也發生過類似狀況,都是主機板問題,我不會修,換掉就好了
但基本原因是雜牌電供太差,後來也換新

网友:
"電源鍵無卡住"

那.. Reset鍵有無卡住?

网友B:
剛好也碰到類似的f狀況,提供給你參考
Q9500很耗電又熱CPU電容量下降供電不足
可以量一下CPU電壓,或並聯幾個電容試試
我是Q9300耗電也是95W,併兩個同規格的電容就好了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的熱情回覆!

1. RAM的問題已排除,先前已單隻或是交叉測試過了,記憶體跟板子的插槽都正常
2. BIOS設定已確認,SATA是設定在AHCI沒錯
3. power跟reset的實體按鍵已確認無卡住,電表量過

目前先買了一個簡易的power測試器,我想先確認一下PG delay數值是否正常
後續如果是power有問題,再轉檯去電供那邊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好也碰到類似的f狀況,提供給你參考
Q9500很耗電又熱CPU電容量下降供電不足
可以量一下CPU電壓,或並聯幾 ...

在用Q9500之前我是用E8400,印象中E8400的時期也有類似的狀態,沒辦法一次開機成功
E8400是75W? Power有430W,扣顯卡75W跟一顆SATA SSD,還有4顆風扇,
單換Q9500,CPU核心電壓從AIDAˊ64看1.152V,PSU應該是綽綽有餘

請問電容是加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這是青鳥3嗎?

网友C:
vivianshe大大
好眼力阿....沒錯就是青鳥3~~~
難不成  你也擁有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Q9500之前我是用E8400,印象中E8400的時期也有類似的狀態,沒辦法一次開機成功
E8400是75W? Power有4 ...

AIDA64不是很準,實際用電表量CPU供電偏低1.1以下
加了電容就有1.15以上

可以先量測看看沒偏低可以排除這問題,先不拆CPU電容直接加並電容測容量不足的問題
CPU供電電容在CPU附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ivianshe大大
好眼力阿....沒錯就是青鳥3~~~
難不成  你也擁有過嗎

2011年前後吧,
青鳥3便宜又大碗什麼扣具都有,
是當時換風扇的首選,
那日寺我是用E6300搭P5G31D-M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1年前後吧,
青鳥3便宜又大碗什麼扣具都有,
是當時換風扇的首選,

vivianshe
沒錯 青鳥的確是便宜又好用的首選
我的是E8500 本來要退休了
沒想到 後來改 Xeon  E5472 裝  ubuntu 竟然很順
上個月 裝 win10 也很好用說

PS : 青鳥的缺點  最近拆風扇起來重填散熱糕  那4個黑色的插PIN 都斷裂

楼主:
回報:今天電源測試器到貨,除3.3V略低在3.2V外,其餘電壓都在標準值附近
PG為330ms,初步判定PSU沒問題,應該是板子老了..
就這樣用到它壽終正寢那天,開機就像老爺車要發動一樣,會有一些眉角..哈哈
再次感謝各位熱心的大大不吝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E:
我記得ASUS主機板會挑硬體喔
所以樓主只能拿另一台電腦交叉測試就知道結果了
如果沒另一台不如把主機版換掉不要選ASUS的
不然幾年後又重蹈覆測發生一樣的狀況
我的ASUS主機板只要一樣沒插或沒插好是能開機但又給我關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ASUS主機板會挑硬體喔
所以樓主只能拿另一台電腦交叉測試就知道結果了
如果沒另一台不如把主機版換掉 ...

之後如不挑華碩大概就剩微星跟華擎吧..
請問這兩個牌子的使用感受那個比較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後如不挑華碩大概就剩微星跟華擎吧..
請問這兩個牌子的使用感受那個比較穩? ...

我倒是都用ACER的套裝機,
保內都沒什麼大問題,
主力這批都是2013年買的三代I3跟I5,
那時買了二十幾台,
目前除了外勤用筆電的同事之外,
八九不離十都是2013這批套裝機,
公司文書內勤用還不錯,
玩家就不建議了,
擴充性太低,
而且前置面板接線腳位是ACER特規.

网友:
華碩用料,cost down很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後如不挑華碩大概就剩微星跟華擎吧..
請問這兩個牌子的使用感受那個比較穩? ...

這我不知道捏
我只是自己的經驗
有幫朋友弄過一些電腦
華碩有好有壞有時候還真的查不出來到底是哪出問題
我的cpu是q6600我裝的是技嘉的
反而我沒有 DDR2-800 4g的
上次某人丟出來我看到來不及要
他全拿去回收了
所以就找我現有的裝上去
直接裝1600的4gx2
只是會降頻跑沒差感覺爽度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