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551JK BIOS 求助

楼主(2022-06-18):
開機後電流卡在1.3左右,不亮機,請問這會不會是bios的問題,謝謝

舊的BIOS

網上下載的BIOS
Asus N551J - N551JM REV-2.0 VGA N15P-GX-A2.part1.rar (1.98 MB, 下載次數: 0)
Asus N551J - N551JM REV-2.0 VGA N15P-GX-A2.part2.rar (1.31 MB, 下載次數: 0)

网友:
你要找的是N551JB 看主板上的貼紙
用你的修改

楼主:
我主板上的貼紙及印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板上的貼紙及印刷

如果上面那版不行就試試這版

點位圖
N551JK Rev 1.1 Boardview.zip (182.05 KB, 下載次數: 6)

N551JK Rev 2.0 Boardview.zip (184.63 KB, 下載次數: 6)

N551JK Rev 2.1 Boardview.zip (184.49 KB, 下載次數: 6)

維修指南
N551JK RG Repair Guide.pdf (1.45 M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獅子魚  謝謝您